电调出问题了 怎么办

楼主(2013-10-06):
新手 一次没飞过呢  买了冲浪者  和全套的电子设备  到家后 电子设备都接好了  也不太懂啊  直接就吧电池插电调上 开遥控器  满以为电机能 转呢 结果没反应啊 上网一查 说是需要遥控器对电调设置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  舵机也不好使  找来朋友说是没设置油门大小 设置时有很多提示音的  这下坏了  程序乱了  现在基本可以排除控和接收机的问题  请问大家怎么办啊

接收机插油门通道和电源通道都不好使

网友:
买个新的

网友:
先开控,在接电池。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
谁弄坏的让谁赔

网友:
电调插第三通道...看来你还是新了点

楼主:
刚才有弄了弄  不知怎么的 好使了 真是奇怪啊  都好了 舵机也好了

网友:
开控,然后电调通电,听到声音后油门推最大,再次有声音后油门拉最小,一般是这样设置

网友:
重置默认值!!

网友:
不用急,慢慢就转了

网友:
就你搞的这些,电调是坏不了的!

网友:
没设油门行程,是烧不了电调的。楼主过于紧张了!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先将控的油门打到最大,电调上电,开控,听到声音后将油门打到最小位置。

网友:
再设置试试。

网友:
慢慢琢磨加油

网友:
上网搜一下该电调的初始设置

网友A:
首先吧,你把电子设备全部装好,第二步,开遥控,恢复出厂设置。进行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对频,第三步。按照电调说明书上写的,一项一项的进行设置,按着你的飞机配置电池之类的设置。最后,重新通电,检查。

网友B:
电调哪有那么容易坏,找找电调说明书,好盈的说明书很详细的

网友C:
只要你的控和接收机能连接就可以转咯 你对频好了?/

网友D:
如果你的控和接收是一套的一般都是对好了的,我买的就是对好了的。

网友E:
开机步骤:先开控再接电池
关机步骤:先拔电池再关控
控永远是第一个开,最后一个关,切记

网友F:
静下心来仔细调试

网友G:
其实电调设置不难,说明书要看清楚,提示音听准,很容易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