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6通道遥控器在固定翼模式下能用得了第6通道吗

楼主(2013-10-06):
各位大神,如题所问,请知道的告知小弟啊,期待中……

网友A:
有六通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六通就能用

什么意思啊?固定翼能用第6通道吗?

网友A:
你要干嘛 ?   起落架?拉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干嘛 ?   起落架?拉烟?

玩四轴gps用

网友:
如果玩四轴看你加不加fpv    如果加的话 通道肯定不够用    建议升级控

网友A:
够用了     刚才说错了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用了     刚才说错了   不好意思

就是不能把第6通道功能用上啊,你会吗?

网友:
额,,,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能把第6通道功能用上啊,你会吗?

没用过    不会设置     说明书里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