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gps 高空大半径“各种高速马桶”“各种高速刷锅”——惊险!!!!!!!

楼主(2013-10-06):
设备:DJI F450机架、NAZA V2+GPS、ZENMUSE H3-2D、 IOSD mini、第三方图传 TS832 600mw 5.8G 、T8FG遥控 、 3S 5000MAH 电池全重:1.7kg

起飞前卫星13颗,罗盘是前2个起落校准过的,GPS安装完全按照说明书准确安装!之前100m左右定点表现都不错,就是10月3号风比较大,大致4级左右,之前飞固定翼3D机可以垂直降落,倒退也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视频:

0:28的时候已经100m左右,开始第一次刷锅,可以看到云台也跟着刷,很奇怪的现象!这时候除了油门没有动任何摇杆,0:43稳住了,继续推油门;

1:30这个时候已经200m左右,开始第二次刷锅,幅度比第一次更大,半径更大,我当时抬头可以看到一个点,高速运动,几乎到全速,心跳也开始加速!!!!云台为啥也跟风刷锅?相当郁闷,之前见过S800自旋翻下坠,云台照样牛逼哄哄的干活!这H3-2D还没翻就跟着头晕......

1:50切姿态模式,稳住慢慢下降,心里念着别炸别炸!

2:29风大,看着显示器动作过大,云台傻掉!恢复后云台接着缓缓的刷,姿态模式,飞机相对比较稳没有大倾角!

3:20高度50m继续切GPS,又刷!3:30切回姿态....已经绝望!!!

之后电还没放完姿态模式随便飞一下降落....

4号又去测试,罗盘校准后第一个起落是比较安稳的,飞几组电又会出现刷锅,这次不敢飞这么高测试了....一大把汗.....

自我分析:一种可能是风太大,450太小,飞行器倾斜角度太大导致飞控误判?另一种可能是罗盘要每次都校准?

网友:
看到2楼回复,笑喷了。。。
正如楼主所写的,可能风大,高空气流影响!另外指南针尽量每次换场地都要去校准一下。
还有适当的调整感度

网友A:
LZ ,LZ,这是什么脚架?求连接,。这电机很贵吗?求详细配置

网友B:
风太大的原因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太大的原因大点
同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 ,LZ,这是什么脚架?求连接,。这电机很贵吗?求详细配置

淘寶上找很容易找到138

网友D:
F450不细心调挂狗思问题不小
本身震动太大,狗思的抗风确实不是太强,你的应该是新版狗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LZ,这是什么脚架?求连接,。这电机很贵吗?求详细配置

飓风电机,2216 900kv 1047桨,脚架是飞越的,我改过了,不然没法用...

原装如上图,如果像上图那个老外这种装法,螺丝上在分电板的正负极,!!估计几十个起落后就可以冒烟吃烤鸡了....

上面是我的安装方法,仅供参考...

这里的缝隙用了魔术贴,反正为了填充和隔离,替代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50不细心调挂狗思问题不小
本身震动太大,狗思的抗风确实不是太强,你的应该是新版狗思

是的俗称:缩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寶上找很容易找到138

飞越450上中间位置也是分电板吧,要是这样,配上这图,哎,我只能说这个设计师可以卷铺走人了...

网友E:
GPS是否确实固定住了并且没有一点松动。官网上说如果GPS方向偏了会造成刷锅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是否确实固定住了并且没有一点松动。官网上说如果GPS方向偏了会造成刷锅的现象。

至少肉眼是看不出的,我安装的时候特意拉过直线和上盖板边缘成平行状态;
你可能说的是说明书上的马桶效应,是的就是这样,但是说明书上写的只是GPS安装有问题;

如下图:

网友:
俺也买一飞跃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飓风电机,2216 900kv 1047桨,脚架是飞越的,我改过了,不然没法用...

哇塞,膜拜,这脚架不重吗?

网友:
请问楼主电池是怎么安装的,看
看图,应该是在飞机上方,GPS下方,离GPS较近,电池的干扰较大,请更换位置试试

网友:
高度关注,刚入手V2

网友F:
楼主风大就不要顶风做案了,我的小精灵昨天3-4级的风就吹的原地耍开醉拳了,那步伐那姿态,和陈龙电影里的一样,赶紧降落收工。

网友G:
风大还飞,指南针也没校准。。。

网友H:
1.7公斤,,早晚出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7公斤,,早晚出事,,
不能吧,我用的郎宇X2212 KV1000的电机,1047浆,起飞重量1750克,一直飞着,没感觉吃力,十分钟下来,电机、电调温度微温。人家这是2216的电机,怎么说也比我的强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7公斤,,早晚出事,,
3S 5000电池,1.7kg 1045碳尼桨,悬停10分钟,下来电机一点不热,全油门上去比视频上猛多了,即使出事不会出在1.7kg上面...

网友J:
感度有点低,把高度调大一点;也有可能是感度太高,自激厉。还有一个可能是动力部分有问题,也许是电机,也许是电调;再者就是你把机器的电机顺序弄错了,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顺序来安装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