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gps连mwc飞控问题

楼主(2013-10-06):
主控:ATMEL MEGA2560,这款飞控能直接连照片上的gps吗,还是需要gps导航版?

网友:
它支持的是这种,好吧?

网友:
可以用,首先你要把GPS的波特率改成38400 协议改成U-BLOX直接接到GPS的接口就可以了,不用转接板了

网友A:
接在串口2    在主程序设置 /**************************************************************************************/
  /***********************                  GPS                **************************/
  /**************************************************************************************/

    /* GPS using a SERIAL port
       if enabled, define here the Arduino Serial port number and the UART speed
       note: only the RX PIN is used in case of NMEA mode, the GPS is not configured by multiwii
       in NMEA mode the GPS must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GGA and RMC NMEA sent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the default conf for most GPS devices)
       at least 5Hz update rate. uncomment the first line to select the GPS serial port of the arduino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define GPS_BAUD   57600
    #define GPS_BAUD   9600    (我的是9600波特率,去掉前面的斜杠)

   /* GPS protocol
       NMEA  - Standard NMEA protocol GGA, GSA and RMC  sentences are needed
       UBLOX - U-Blox binary protocol, use the ublox config file (u-blox-config.ublox.txt) from the source tree
       MTK_BINARY16 and MTK_BINARY19 - MTK3329 chipset based GPS with DIYDrones binary firmware (v1.6 or v1.9)
       With UBLOX and MTK_BINARY you don't have to use GPS_FILTERING in multiwii code !!! */

    //#define NMEA
    #define UBLOX    (这里选择型号)
    //#define MTK_BINARY16
    //#define MTK_BINARY19
    //#define INIT_MTK_GPS        // initialize MTK GPS for using selected speed, 5Hz update rate and GGA & RMC sentence or binary settings

    //#define GPS_PROMINI_SERIAL    57600 // Will Autosense if GPS is connected when ardu boots

网友:
如果你的飞控板上有多于1个的UART接口,那可以直接使用这种串口的GPS模块。如果只有一个串口,那就需要I2C导航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串口2    在主程序设置 /************************************************************************* ...

谢谢,代码我早改过了,但是波特率不知道,38400和9600,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串口2    在主程序设置 /************************************************************************* ...

但是我把#define GPS_SERIAL 2 端口2给打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把#define GPS_SERIAL 2 端口2给打开了,

你问问给你买GPS的商家 波特率是多少,不行就自己设置,另外看下你GPS模块的牌子是哪个厂家的,好像不同厂家的 代码也不一样,2560的板子有2个串口,可以直接连GPS,不用转接板,我之前也折腾了一个星期,差点给卖我GPS的打个差评 ,后来发现自己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问给你买GPS的商家 波特率是多少,不行就自己设置,另外看下你GPS模块的牌子是哪个厂家的,好像不同厂 ...

谢谢,厂家是 UBLOX ,但我是在论坛里收的,卖家也不知道波特率是多少,估计他买的比较早,但我是在室内链接的,在软件里没有显示有gps,要不要把gps放在室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厂家是 UBLOX ,但我是在论坛里收的,卖家也不知道波特率是多少,估计他买的比较早,但我是在室内链 ...

试试吧  几个波特率都试试  ,定位了 应该有个指示灯会亮  MultiWiiConf 也会显示卫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  几个波特率都试试  ,定位了 应该有个指示灯会亮  MultiWiiConf 也会显示卫星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