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铣铜老是粘刀 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3-10-06):
用了乳化液 难免刀具还是有铜色   打算改成油作为切削液   不知道用几号油好   大师请给建议 明天买来试   刀片锯片铣刀  材料钨钢

网友A:
是不是转速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转速高了

转速1500

网友B:
用煤油做冷却液,铣时喷一些,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B:
铣黄铜不需要用冷却液,铜屑不好收拾,铣紫铜需要用冷却液,一般用白钢刀,可以磨得很锋利,刀子利不容易粘刀。当然,是锯还是铣还不太一样

网友C:
铣紫铜用煤油 或者用松锈剂 刀子一定要快 磨好之后用油石背一下 刀口上一点毛刺都不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紫铜用煤油 或者用松锈剂 刀子一定要快 磨好之后用油石背一下 刀口上一点毛刺都不能有

用煤油好还是柴油好 那个挥发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黄铜不需要用冷却液,铜屑不好收拾,铣紫铜需要用冷却液,一般用白钢刀,可以磨得很锋利,刀子利不容易粘 ...

有什么冷却油   最好不要粘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煤油做冷却液,铣时喷一些,效果会好很多

那我明天买煤油去

网友:
这涉及材料的相容性
有的涂层刀不粘

网友:
主要在刀,  不在冷却

网友:
因该是用煤油吧。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铜?我以前铣紫铜时,只要刀锋利,就不会出现沾刀现象,刀钝了之后粘刀就非常厉害,我用LBK的M42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铜?我以前铣紫铜时,只要刀锋利,就不会出现沾刀现象,刀钝了之后粘刀就非常厉害,我用LB ...

明天买煤油去

网友E:
用4号白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号白油试试?

用煤油可以吗

网友:
真要加冷却夜的  热 粘刀

网友:
加工铜型材因选用少刃数的锯片铣刀也就是粗齿锯片铣刀软的材料最怕细齿锯片铣刀因为排泄不放便要是用粗齿锯片铣刀排泄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做的过程中要注意用冷却液冲屑
粗齿锯片铣刀可以用锯木头用的圆锯碟
做铜应该没问题
以上是在下的不才之见 如有不合理请大家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煤油可以吗

不太清楚煤油对铜是不是适合,只知道煤油挥发太快,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