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kw水冷主轴水循环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10-06):
需要使用1.5kw水冷电主轴,问题如下
1.如何解决水桶及密封问题,自己做一个鱼缸?
2.是否应该加入类似汽车水箱散热器的部件,长时间工作水不沸腾?
3.水量应该有多少?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准备以后D雕刻机用水冷主轴,等高手回复

网友A:
主轴说明书上有水量和流量的数据
能加个散热器最好
不加也可以的
水量大一点
用个金属水箱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说明书上有水量和流量的数据
能加个散热器最好
不加也可以的

金属水箱是什么样的,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水箱是什么样的,如何解决

米缸

网友:
没那么大发热量,不加水 转个2三十分钟都没问题,淘宝1.5KW的 ,

随便买个电脑水冷散热器就行了, 120水排搓搓有余了,

楼主:
我想明白了,长长的导管本来就起了散热器的作用

网友:
用大点的乐扣就可以,我800W水冷用的20几块的那种鱼缸用的水泵,冷却液用汽车冷冻液,效果很好。

网友B:
十公斤水30分钟内就会发热,我现在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很小的流,一点没有温升,浪费点,但是效果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公斤水30分钟内就会发热,我现在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很小的流,一点没有温升,浪费点,但是效果好的很。

这样好,省掉麻烦的水泵,用不了多少水.如果再能解决水垢的问题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公斤水30分钟内就会发热,我现在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很小的流,一点没有温升,浪费点,但是效果好的很。

自来水有水垢的

长期用不行

网友:
每一个都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公斤水30分钟内就会发热,我现在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很小的流,一点没有温升,浪费点,但是效果好的很。

直接接自来水不好
结垢太快了

循环水好一点
用桶装纯净水就行

那个是反渗透的
离子含量很少

没条件就加软水剂
找不到就加点洗衣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