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4.0 尾感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3-10-06):
请教各位大师。

升级3GX 4.0,现在发现有一些左右摆尾。想调低尾感度,但发现在控上调,似乎没有用?

在电脑里,尾舵设置页面里感度设置为70,但在实际参数页面中,却看到感度是64(我点了上传到3GX),而我控上又显示的GYRO是75.

请各位指点

楼主:
自己来个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显示里面的感度是控上的感度和3GX内部感度相综合的结果,调控上的感度和调3GX上的感度都能可以有效的调 ...

哦,是吗?从来没注意这个问题。谢了,明天去试试。

网友:
太高了吧,降降遥控的尾陀螺感度

网友B:
电脑上的是停止感度,控上的是综合感度,反弹就降电脑上的。

网友:
进来学习。。。正在使用3GX 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的是停止感度,控上的是综合感度,反弹就降电脑上的。

同意,今天我的500DFC也调好了,锁尾基本可以接受。
在不打舵时如果飞机尾巴不安定,必须调节3GX软件上的尾舵感度,大概拉到左侧的中间,50左右,这样尾巴的晃动就基本消除了。
现在打右舵急停时飞机还是会小副度回弹,还能接受吧。

楼主:
我现在调整到55左右。基本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