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冲浪者,,老是向右偏

楼主(2013-10-06):
飞的时候,飞机自动向右倾斜,,调整微调后,可以平飞一段距离了,,
今天飞的时候发现,,飞机是斜着飞的,,正对着自己飞来,,机头向右偏着飞,,,实在搞不懂什么状况了,,
各位大神 支个招,,,,

网友A:
副翼微调过了?右拉过头了吧。还是你电机的旋转方向反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翼台是否有扭曲,导致两侧机翼迎角不一样

网友C:
关油门啥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微调过了?右拉过头了吧。还是你电机的旋转方向反了?

原来怀疑右拉太大
现在已经没又拉了,,电机从后向前看 是顺时针转的  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油门啥姿态?

关油可以飞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翼台是否有扭曲,导致两侧机翼迎角不一样

检查了  没啥子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油可以飞直线,,

关油可以平飞那就是拉力线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油可以平飞那就是拉力线不对啊

关油 平飞   但是机头有点向右偏  偏着飞

网友E:
垂尾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垂尾不正

检查了   正的

网友:
兄弟 我遇到的问题比你的还奇葩,飞机乱飞  根本不好控制  举个例子啊:  起飞后 有点左偏  你往右打舵 的话 飞机就会猛一下子右,这时就是紧跟着螺旋失速,  让人匪夷所思的很  请了几个模友一起过来会诊  都没解决,最后自己研究许久,查阅书籍,拜访名师,云游四海,苦心修炼,终于爽飞了!  真心不容易。。。。     兄弟要不寄过来   我给你整整。。可否?

网友:
拉力线不对

网友(2013-11-12):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捞经验就

网友:
衝浪者 給沒用飛控
都好像電機要加一至二度偏角

网友:
改一下推力线,推力线应该是向右下方的,要穿过重心

网友:
前拉是右拉,后推应该是左推哦!

网友F(2013-12-26):
学习了,,,收藏,留着查阅

网友G(2014-05-21):
我的也是哦

网友H:
不知道找到原因没?

网友I:
我想应与反扭无关,反扭的话飞机应是向左倾。而且这机机用的是高速小桨,翼展又较大,应该没多少反扭现象。电机安装也应该不需要左推,正向安装就行。
可能还是机体的问题,看看两边机翼的一致性,还有副翼的情况,机翼与平尾方向等。建议可以先不通电,用手抛草降,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