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富斯9飞450的啊?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10-06):
大家450上3个斜盘
舵机
一个
陀螺仪
一个电调这三样东西的接口如何分配在富斯9接收机那8个CH通道上的啊? 刚入模不怎么懂。

网友A:
有一样东西叫遥控器说明书

网友B:
我是fs但是 我是3GX的 跟你想知道的不一样!

网友B:
你还得有陀螺仪吧!!!

网友C:
一般都一通副翼,二通升降,三通电调,四通是陀螺仪控制线,五通是陀螺仪的信号线,六通就是螺距了,说的不对的地方,楼下更正!

网友D:
看看帖子,有的!

网友E:
看模拟器,有的

网友F:
百度一下通道分配啊

网友G:
都通用的,3通道电调,4、5陀螺仪、6螺距1、2不说也懂吧

网友H:
说明书 再不懂就问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