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如何关哈博森x4 v2的夜航灯

楼主(2013-10-06):
买了高频头 改到devo7e上 手感功能各方面都很好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法关LED夜航灯 我的控改了三段开关 但是通道五和通道六都试了 始终关不掉 求高手给出解决方法 谢了!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高频头? 伟力的能对频V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高频头? 伟力的能对频V2吗
7105可以对频伟力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B(2013-11-05):
除非SUV或G神加入X4 ii代的控制代码!否则很难实现灯光控制!
目前是1代控制标准!

网友C:
啥神都没用,这同遥控器无关(7e已经有8通道了)。因为哈博森x4主板上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开关通道,就连v3版的录像也不能开关控制。倒是伟力主板就有好几个开关通道:灯、录像、拍照等。不过高手若有空去分析一下x4主板上的mcu还是有可能开发出几个通道的,因为通常mcu的输出都不止四个。

网友D:
楼主遥控对X4距离多少30MW的情况下

网友E(2014-02-14):
改了 7105 的高频头,刷了给力的固件,但是不会対频。
楼主怎么样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