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NAZA-m-lite出问题了,大疆技术进。

楼主(2013-10-06):
安装好软件和驱动后再重启电脑之后,再打开软件就是这个样子
电源模块显示绿灯。驱动识别正常。每次打开就是显示停止工作。电脑系统WIN7,,64位。。家庭高级版。
求解决。
但是不接飞控能够打开调参软件。

网友A:
是399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99的吗?

没区别、、、

网友:
安装好驱动和调参软件后,飞控连接电脑(注,螺旋桨别装),如果电脑已经识别了,再打开调参软件。
如果电脑没识别,需要重新装驱动

如果电脑识别了,不行就把调参软件卸载了重新装下看看。

网友:
试试xp啊

网友B:
lite软件对win7兼容不好,我的也经常出错,v2的软件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te软件对win7兼容不好,我的也经常出错,v2的软件就不会

这样、、、、难道要换系统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难道要换系统了么。。。

等dji解决不知啥时候了,换系统试试吧。我的win7 32位,跟你一样经常停止

网友C:
我是这样解决的 捏可以试试 先开软件 然后naza上点 接着插USB  然后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解决的 捏可以试试 先开软件 然后naza上点 接着插USB  然后就OK了

我试了、但是这样飞控连接不上软件。、、、

网友:
广东4 白云山

网友:
试试将运行兼容性改为xp sp3,如果还不行的话,从兼容性里边的挨个试

网友:
換台電腦試試可以的話,就把您系統重裝吧!99%是您電腦問題?
我也是win7 64位正常使用中

楼主:
电脑问题。换台就行 了。。。。

网友C:
一个naza才多少钱 一个电脑多少钱 楼上说换电脑的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么?为什么QQ能用 为什么APM的能用 为毛naza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naza才多少钱 一个电脑多少钱 楼上说换电脑的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么?为什么QQ能用 为什么APM的能用 为毛n ...

哈哈哈,他应该开玩笑的-_-///

网友:
一直是XP很稳定,还真很少听见大疆的软件问题呢

网友:
温7,64位,一切正常!

网友:
我的win7就没连上过,别跟我说什么下载个usb文件替换就行,现在是虚拟机xp侍候

网友D:
win7 64位安装没问题

网友D:
用管理员模式运行吧。

网友E:
系统问题吧~~~~看看设置~~~~

网友F:
把杀毒软件关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