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飞控输出电调的接口可以插上舵机

楼主(2013-10-06):
本人多悬翼小白,请问飞控板链接电调 的接口 ,可以直接换成舵机吗?并且能够平稳飞行!    我想的“多悬翼”是一个电机在中间   用舵机控制浆的螺距   来完成各种飞行!

网友A:
要看是什么飞控,如果说是naza那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什么飞控,如果说是naza那肯定不行

哪什么样的飞控可以呢?

网友A:
问题是你要做什么飞机?单轴 两轴 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要做什么飞机?单轴 两轴 三轴

三轴或者四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轴或者四轴吧!

动力输出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输出就一个

mwc 应该可以可能要改代码,代吗我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