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知道自己買的圖傳是多少功率?

楼主(2013-10-07):
相信不少人都買過圖傳, 但很多都沒有外瞉, 也沒有標明技術參數或說明書等.
那麼, 我們到底可以有什麼方法查出發射和接收的功率?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可以测量出是多少功率的图传,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测量出,400MW原来只有200MW,找JS,说是发错货。返回说给我重新换一台。
你找一台12V电源,电脑电源都行,只要是12V,用万用表电流档串在图传的电源上面。看看工作电流有多大。
200MW正常只有150MA左右
400MW正常应该是在300MA-400MA左右。
500MW正常应该是在600MA-670MA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可以测量出是多少功率的图传,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测量出,400MW原来只有200MW,找JS,说是发错货 ...

万一js串电阻进去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js串电阻进去怎么办?

也是哦,串只1/4W的10欧电阻体积又不大而且总体电流都会上升。看样子这个方法不行,除非他用黑色的热缩管看不到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可以测量出是多少功率的图传,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测量出,400MW原来只有200MW,找JS,说是发错货 ...

好像對某些器材可行.
但敢問一句, 你這些數字是怎樣得來的? 可靠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對某些器材可行.
但敢問一句, 你這些數字是怎樣得來的? 可靠嗎?

我自己亲自测试过200MW和500MW了的,另一种400MW是TB里面介绍的。为什么我敢列出来,原因就是之前两种亲自测试的电流参数和TB列出来的电流参数基本一样。所以我就列出来给楼主参考!
有问题?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亲自测试过200MW和500MW了的,另一种400MW是TB里面介绍的。为什么我敢列出来,原因就是之前两种亲自 ...

不是不准,只是確定一下資料來源,日後就好辦事了。謝啊

网友:
找玩电子的朋友(某些高烧火腿也行)上 RF Power Meter 测一下即可,李逵李鬼无处遁形。

网友:
这个问题好
我在网上买 了个2w2.4g 的模块    接上5v电源 电流是800毫安   经过计算这个模块消耗功率4w  效率就算50%  应该是正常的
我接上频谱仪器测得功率只有1.2w
掀开屏蔽盒 和1w的模块对比  里面的线路两者一样  最关键的功放管也是一样的

网友:
都是数字游戏,忽悠人的数字,我只会相信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