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过65%后,电机就抽筋,有视频。

楼主(2013-10-07):
用替换法排除了信号线和动力线虚焊的可能,电调信号线接飞控和直接接接收机都试过,电调恢复成出厂设置,油门行程也调整过。现在只剩下电调没有替换过了,国庆过后应该会收到货,到时候看看。
现在似乎只有寄托于是电调的问题了。
视频中用的是手动模式。

好盈铂金30a,tm3515

网友:
。。是不是飞起来就好了,猜的~

网友A: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电调进角

网友:
如果是MWC配天行者电调的话,我之前是抽風到不能正常起飞的,后來刷了BLHeli之后便完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角

进角是大了?

网友C:

带桨原地测试都这样,地面乱流影响的,飞起来没事的

网友:
我  意见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桨原地测试都这样,地面乱流影响的,飞起来没事的

其他5组都正常,就这个不正常。另外,就是飞的时候发现抽动才做逐一检查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什么问题?

电调的功率问题!!我之前的双发固定翼遇到过一次 推油门 一个抽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功率问题!!我之前的双发固定翼遇到过一次 推油门 一个抽筋!

那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是重新换的一个!

网友:
退回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