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和海盗罗盘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我的海盗飞控GPS定位一直转圈,是不是要罗盘的北要和机头的北一致的吗?地面站在哪里看罗盘的北要和机头的北。 这个正常吗? GPS悬停要调那个参数? 磁偏角自动、手动都试过,在等高手

网友:
好像不是悬停的问题,而是你没调PID
我的电机距飞控中心34CM,三轴重850克,PID要重调,默认值也能飞,不是很稳,粗调过一次PID,不准,定点时也划圈,好好调就好了

网友:
磁偏角别自动。容易爆。

网友:
我也不太会调,借此贴发发调试感觉:

stab_p置3.0 自稳模式调 RATE的PID清0
先调RATE的P,在0.4时,拿着飞行器,就震荡,就是上下来回摆,在0.3时,稍晃动飞行器,也振荡,0.27略好,我调到0.25
再调RATE的D,这个值感觉很明显,随着增加,飞行器变得难以移动,像在空气中粘住了一样,增加到0.04,稍晃动飞行器,感觉个别电机像抽疯一样,就是突然变快,手得抓稳了,实际飞行中,我感受过这种状况挺危险,调到0.025能强一些,也很稳,我很怕飞行器抽风,这个值调到了0.018,这里我也不知该怎么调,0.018也很稳了,之所以往下调,就是感觉晃动时,有些电机像要抽网一样,在0.018也偶而会有这样的现象,I值,我只是随意调了个0.09,现在基本就是这样,P:0.23-0.25  I:0.09  D:0.017-0.02  STAB的P值调到3.5
可以达到拉来拉去,高速下落不晃
请调过的,给予指正......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mark  关于APM和海盗罗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