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皮传的朋友请教一个关于皮带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我用的kds550皮传版, 从没用过皮带的, 不知道皮带多久需要更换, 如何检查皮带需要更换了, 很怕飞着飞着皮带空中断掉.

网友A:
皮带用到边边起毛就换掉,一般可以用很久很久的。呵呵。皮的飞行和炸鸡成本都很低的。
有时炸机严重的话,皮带的齿可能会坏掉,这种情况就需要个更换。
皮带中间有很多的纤维丝,空中断掉是很难断的。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

楼主:
谢了2楼的

网友C:
我就断过 上空前应该检查一下的 起毛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