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Ⅱ真诚的请教油门行程小问题

楼主(2013-10-07):
各位上司大家好,遇到一个问题关于油门行程的,换了个DSX9Ⅱ美手。当油门操纵杆推到底,在油门状态显示栏中当前油门位置显示为IN3、OUT4,需要用力压操纵杆才能显示为0,请问这种情况需要如何调试。昨天调450时油门到底,大桨还是在低速运转,手忙脚乱的将油门用力压到0,还得用手去拔掉机机电源。麻烦大家给解决一下。

网友A:
两个方法:
1,普通青年解决方法: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手轻点,不要用力压杆。电调只记录接收机给的信号,不管你控上面是不是在0点。
2,完美主义青年解决方法:论坛搜索JR 9X2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此法有风险,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导致变砖,谨慎!

网友:
也可以加大上下舵角的行程,TRVL ADJ—THRO 调到上下HL百分之110―13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法:
1,普通青年解决方法: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手轻点,不要用力压杆。电调只记录接收机给的信号, ...

谢谢你的解答。采用的第二种方法,一劳永逸,找到了工程模式方法,顺便发送上来,转载的。,还是有个问题虽然已解决但是不是很肯定。就是退出选项栏中,当进入退出栏后有三个选项,EXIT 退出
1. RESET start (No initialized)
直接退出,不进行初始化
2. All initialize Model & System data
初始化模型数据和系统数据
3. Initialize System data only
仅初始化系统数据
我滚动时这三个选项没有反应,不知如何退出,如何才知道选中的是1或者2、3,因为2,3二项慎用。我选择了LIST键,退出后所有数据都还在。查看油门最低位置显示为0。这是一种冒险行为。

楼主:
附带工程模式的转载:

DSX9II 工程模式
出厂时为mode 1的机器(后期改为mode2的也算mode1机器)拉住TRN开关;(注意:从第1至6步始终拉住TRN开关)
2、将AILE D/R开关上推至0位;
3、在按住面板上的ENT键的同时开机;
4、旋转滚轮直至Trim Step选项高亮显示;
5、按下滚轮进入Trim Step菜单,旋转滚轮到AILE;
6、向下拨AILE D/R开关、按下滚轮,上推AILE D/R开关,再次按下滚轮;
重复第6步操作数次,进入Service Menu,至此松开TRN开关。

service menu 应用
1. 报警电压设置, 对于换过锂电的TX, 设为10.5v比较合适
2. 摇杆和开关测试, 测试所有部件动作正常
3. 摇杆校准和行程, 如发向摇杆中立有轻微漂, 可以使用摇杆校准功能重新校准, 使用时间长后,电位器产生磨损也会有轻微漂移
4. (高级) 油门微调改为模拟, 在美国和欧洲的9xII(XP9303) 都是3+1 Trim方式,如果能搞到那个油门模拟trim的部件,可以自己换成油门模拟的,主板上有现成的插头,只要在service menu里设置一下 ANALOG TRIM 就可以了
5. (高级) 短油门行程设置, 在油门增加限位片, 使油门行程减短, 特别对于日本手的TX很用
6. 关闭stick mode 选择功能, 设定默认模型类型(HELI->AREO etc)
7. (待发崛)

设置完后,在EXIT里有三种退出方式,请使用第一项退出,使用其它项会清除模型数据和/或工厂设置数据。

service menu 功能清单

一、EXIT 退出
1. RESET start (No initialized) 直接退出,不进行初始化
2. All initialize Model & System data 初始化模型数据和系统数据
3. Initialize System data only 仅初始化系统数据
2,3 二项慎用

二、Sw test 开关测试
测试所有开关动作是否正常, 同时按下ENT和滚轮下压退出

三、Hard. Con 硬件配置(和跳线配置)
1. Reduced TH 短行程油门
2. Analog TRM 油门通道使用模拟拨杆式微调
3. HZHD TYPE (我还没查到)
4. INIT TYPE 初始化类型,默认是直升机(HELI),玩固定翼为主的可以改成 ACRO
5. Trim PopUP 微调时显示跳出提示
6. R.TRM Beep 微调时发声(不过改变后没什么用,可能R.TRM指的其它,默认是off)
7. TX H/W 摇控器型号 PCM9X_2 和 P9X_OLD, (可能同一fireware应用于多种控)
8. S.Mode STICK MODE可用户设置
9. INI.S.Mode 初始STICK MODE, 不可设,由硬件跳线配置
10.TH.Dir 油门方向可设置 (硬跳线)
11.ZPCM ZPCM模式可用 (硬跳线)
12.WARN 开机TH.HOLD 或F.MODE不在NORMAL时报警
13.IMODULE 发射模块类型
更改 1,2,3 后需要摇杆重校准

四、Stick Nut. 摇杆中点位置
显示所有模拟量摇杆的中点位置, 按功能最下按钮重记忆,按CLR清零
重置零点时把所有摇杆置在中点(包括油门)
(由显示值可见9xII的摇杆是10bit采样的, -511-+511)

五、Stick Ga. 摇杆行程校准和电池设置
1.左半部是摇杆的上下行程数据,按CLR进行校准,摇动所有杆到最大最小值多次
2.右半部是电压测量值校准
3. Lithium 备份锂电池电压 (9xII 不需要备份电池,使用eeprom存储配置,永不丢失)
4. Battery 主电池电压校准, 显示值和实际电池电压校正, 调节数值使显示电池和测量电压一致
5. LOW Bat 设置报警电压, 一般Ni-mh/Ni-CD电池设为9V(默认), 锂电池设为 10.5V
6. Contrast 面板对比度电压校准 (9xII上无效, 可能在带背光的9xII limit上有用)

六、Initializ 初始化数据
1. 使用硬跳线来初始化模型数据的STICK MODE
2. 初始化模型数据并重启设备

七、TRANSFER 数据传输
把所有配置数据传输到另一台遥控设备,或接收另一台设备的数据
List键改变模式, CLR开始

八、RAM Monitor 内存数据查看

九、EDITOR 内存数据直接修改 (危险)

!!!!!!提示: 不懂的项目请别随便乱动,可能导至摇控不工作, 特别是重置工厂设置及RAM EDITOR功能, 错误的恢复工厂设置可能会丢失很多需要工厂校准的数据, 使用控不能正常工作, 必须返厂维修(重校准)

网友B:
新手学习。。请教楼主大人一个问题,JR的控有的地方写的是DXS11和DSX11。。这两个控是一样的么?如果不是这两个控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学习。。请教楼主大人一个问题,JR的控有的地方写的是DXS11和DSX11。。这两个控是一样的么?如果不是这 ...

个人感觉应该是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