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个起落的500十字盘

楼主(2013-10-07):
十几个起落的亚拓500十字盘,无炸无修,虚位有点大,大浆螺距估计至少有1度来去。仔细看了下,十字盘内的铝圈与下部不平,凸起约1mm,这是正常情况还是铝圈松动了?

网友:
这个拧紧的

网友:
正常把。我的和你一样。以为松动。突起1mm

网友:
我的刚买来就半毫米的虚位。先是电机震动,13个起落电调冒烟。现在电调还没给说法。。。。现在亚拓怎么了

网友A:
500的十字盘我都换过两个了,都是十多个起落就有虚位,轴承的质量不行,整个内圈都可以左右摆动,新轴承买回来了还没能拆开换上去,鱼眼那里是塑料的,一加热就坏掉,果断放弃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的十字盘我都换过两个了,都是十多个起落就有虚位,轴承的质量不行,整个内圈都可以左右摆动,新轴承买回 ...

无解?换其他品牌十字盘不知行不行,比如X4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解?换其他品牌十字盘不知行不行,比如X4的。

我现在暂时换上非耐的十字盘先操操看。目前约20个起落,还没出现虚位。

网友:
LOGO的十字盤百多起洛新丨樣

网友B:
我的也这样,不是拧的,是压进去的,我用钳子垫着薄纸板掐了一圈,就平了,然后用牙签沾螺丝胶点到铝圈和十字盘黑色外壳接触的缝隙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这样,不是拧的,是压进去的,我用钳子垫着薄纸板掐了一圈,就平了,然后用牙签沾螺丝胶点到铝圈和十字盘黑 ...

大哥,你之后操还会不会有虚位?

网友:
虚位大了能用吗?

网友:
太正常了,我的都1mm开外了,旋停的时候明显感觉上上下下

网友:
我fn的倾斜盘也是这样,用了425的后几百起落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之后操还会不会有虚位?

不会了,螺丝胶都粘死了,就是以后很难拆开换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了,螺丝胶都粘死了,就是以后很难拆开换轴承了

感谢分享,我估计也不会飞烂,都是炸烂的,哈哈。

网友D(2014-03-02):
我的500DFC十字盘轴承也是那样、虚位老大了

网友E:
飞直机还是要多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