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无法启动了

楼主(2013-10-07):
以前的油用完了,又新买的,换了牌子比例没变,车子说什么也无法启动了,求高手指教该怎么调试

网友(2013-11-11):
一言难尽。。。。。。。。。。。。

网友:
什么车?慢慢调,别大幅度调针.

网友A:
主副油针都打死后,回两圈!发动机在发动前用吹风机暖个5分钟!气门保持1~2个MM开口度!拉几下保证发动起来,拉的时候要短促有力!!!!

网友A:
还有要确保点火器是否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副油针都打死后,回两圈!发动机在发动前用吹风机暖个5分钟!气门保持1~2个MM开口度!拉几下保证发动起来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要确保点火器是否有电!

火头和点火器都没问题,就是油针调乱拉

网友:
拉发动机同时用控扣动油门,略为大一点的风门就可以了。一定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