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这样一个零件,采用什么标准件当毛坯最好?

楼主(2013-10-07):
零件如图

是偶的坦克模型负重轮的轴,因为要套外径28内孔径20的含油轴承,用成品光轴或者类似的标准件来做,这样精度是否合适?

淘宝上找了一下,内螺纹圆柱销貌似和零件最接近,但是20外径的内螺纹孔都大了,且304的没有那么大尺寸的,45#钢的倒是有,但是淬过火的。

没有车床,这个玩意要做20个(实际用16个,4个备用),头痛啊。

网友:
叫坛内高手帮你做啊……

网友:
没设备又需有精度那谁也没这本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广东这里的模具五金店都有卖一种叫“银钢枝”的,很适合,买来切断、车槽、钻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广东这里的模具五金店都有卖一种叫“银钢枝”的,很适合,买来切断、车槽、钻孔就可以 ...

在深圳,那个玩意的学名叫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深圳,那个玩意的学名叫啥?

就叫“银钢枝”,去模具五金店说了 他们就知道

网友:
带上千分尺去买20的光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深圳,那个玩意的学名叫啥?

好像就是退火的光轴

网友:
有卖不淬火的圆柱销,没内孔,圆柱。

或者买20的光轴,磨出来的,1米长

网友:
螺丝店有

网友:
买20的冷拉圆,-般小2丝,专买螺丝的五金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