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新手报到,入手一月折腾分享【2- 改图传屏 更换TM2214 炸机修复】

楼主(2013-10-07):
分享自己入手DJI精灵近一个月的折腾心得分享,先来个概述,再来分解每个折腾的步骤,分享给和我同样的新手少走弯路,分享给高手当笑话
帖子我得慢慢编辑,大家先凑合看,我会修正错别字和语句不通顺的地方,第一个帖子字数超限,这个是第二贴,主帖请移步下方链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629&page=1#pid10915091

增加图传,改造图传屏幕
图传是用的大疆5.8GHz,做工很好,就是安装字精灵上不轻,显示屏用的是7寸屏幕,电源线和信号线原来都是接头接线形式,太乱了【下图1】。
将显示器拆开,找了个5.5mm的DC插头,一个3.5mm的耳机插头,用万用表BB叫唤的那个档位测好所有自带接头和主板焊点的对应关系,测试好准备的插头,开工~
为了保证最小的体积,直接在屏幕后盖散热孔打了个洞,用环氧胶固定个XT60母头,连接电线到屏幕主板供电的焊盘上,准备一个专门用于屏幕和图传接收的电池,屏幕贴上魔术贴,电池也贴上粘贴好位置,开机,屏幕亮了。【下图2】
开始走线,用DC5.5mm插头连接主板供电焊盘,甩到屏幕外面给图传接收供电【下图3】;用3.5mm音频插头连接屏幕主板AV视频焊盘上,甩到机身外面,连接图传的视频输出口【下图3】,测试了一下,没问题,扣上盖子,一个简洁的图传屏幕诞生了,哈哈哈哈哈~【下图4】

更换TM2214电机

心里的总是感觉不爽,看着别人新版的精灵是自紧桨,决定升级电机,10.1和哈尔滨的哥们QQ聊了一会,决定下单买TM的2214,本来考虑2216,怕电调负担不起,就没折腾。手上的卡死活支付不了,结果哥们给了个意外惊喜,支付宝代付后,说送给我了,哇咔咔
电机到了之后,真漂亮,准备中等强度的螺丝胶,开工。按照说明连接好之后,开动,一次成功太爽了。原来无刷电机的三个线可以随意接,接反了随意对调两个线就可以了。不过按照TM的图示连接,可以移步成功!
顺便提一句,去兄弟那里更换外壳,意外的告诉我这TM2214是自紧的,不过有2个位置我装反了...回家修复云台的时候,顺便更换了两个电机位置,太开心了。
更换电机后的续航说明:
精灵、狗3、大疆H3-2D云台、大疆5.8GHz图传、FUTABA GPS模块,用花牌2700mAh电池,微风情况下原地拔高120米,停留半分钟,下降到20米左右柔和地飞,从启动到LED闪红灯用了7分20秒,挺满足了,最主要是觉得漂亮!

第二次炸机

修复后的样子和用到的工具,修复过程中,哥们送了我一个大疆的胸针和挂带,哈哈,开心。外壳换新,四个桨换新,云台变成M3螺丝快拆了...哈,不是真正的快拆,只是相对原来的安装方式拆卸更快了。改成三颗螺丝固定方式,用2.5mm的内六角螺丝,直接拧掉螺丝,拔掉云台线,云台就整体下来了。

炸机图和炸机过程
更换了四颗TM2214的马达之后,在电脑上下载调参软件,准备做做基础测试和校正,下载调参软件,提示需要更新固件至4.0,重新启动精灵,进入电机测试,M1……M4,方向没问题,太开心了,校准摇杆、X1也都没问题,这个时候想起来升级固件要导入官网参数,又认认真真的导入默认参数,开始重新以下步骤:
1. 测试电机,方向没错
2. 调整感度,填写原来的参数
3. 电机修改立即停止
4. ……等等其他
5. 校准摇杆,认认真真地摇动摇杆上上下下左右左右ABAB...哈,完成!拨动摇杆回中位置,指示器显示全部为0!
准备外出试飞,和朋友一起开车到他新买房的小区(在建中,10.1工地也放假了,没人),朋友说,试飞后后,帮我飞上去看看楼顶是不是封顶了!那还是事么?必须没问题~
结果一切准备就绪后,准备起飞,掰杆,咦?不动~但是云台俯仰是动了,又掰了两三次,结果还是不动,不祥的预感来了,准备看看精灵的时候又像校准摇杆一样摇了几次摇杆,突然...精灵像疯了一样向直接向上冲,因为朋友在旁边,怕伤到人,赶快向左控场方向飞,准备向前推一些,结果它向后跑直接撞树了,撞在水泥地上...庆幸...没向我们撞过来...
心里感叹,NMD,飞精灵我都能炸的这么狠,我是不是只适合轨道里跑的四驱车...
检查损失:
精灵四个力臂,断了一个【下图1】裂了2个,云台减震组件上面的十字板断了一个腿,大家笑的同时,顺便也帮我想想,这玩意哪里可以买的到,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声,非常感谢!
回家赶快连接调参软件,测试了一下电机没问题,庆幸!百思不得其解事故原因,就开始查看各通道信号情况,找到了问题所在,升级固件导入默认参数后,油门通道也被重置了,我的FUTABA遥控器安装后,油门和俯仰通道我应该选择反向,重置后变成了正常模式,难怪~~~ 怪自己不细心啊,庆幸的是,还算没掉下来砸人砸东西,FUTABA的反向坑人,下次在屋子里试精灵也绝对得拆桨了。

问题找到了,开始修复过程
定了个原装外壳,哥们细心的帮我换了外壳,调整了遥控器参数,精灵活过来了,也再次验证当时卖我精灵卖家的不靠谱,终于见到真正的贴纸长啥模样了。
到家继续开始修复十字板,先用环氧胶粘贴断面,发现强度不够,开始想解决办法,接下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了。
第一次修复:
1. 已经用环氧胶粘贴了横截面,安装在精灵肚子上,然后用3mm的电钻打孔【下图3】
2. 拆下十字板,用4.5mm的电钻扩孔【下图4】;
3. 清除孔部分的泡沫条,清除胶痕;
4. 安装M3的注塑铜件,用更长的M3螺丝从下面拧好,用环氧胶堆在注塑铜件周围,等20分钟,轻轻慢慢的拧下M3螺丝。注塑件TB买的,快递费比零件贵【下图5】;
5. 哇咔咔,大功告成,多出了两个M3螺丝安装孔【下图6蓝色那两个圈】
安装之后,固定十字架非常完美,盯着看了半天,发现,如果能用最下面的两个孔的话,这样就可以变成快拆了,只要拧下来3个M3螺丝,拔掉数据线云台就可以拆卸,外场也能随时切换了,继续第二部改造,增加了【下图6黄色两个圈】。既然要实现快拆,之前的两个孔就不能拧螺丝,不然会被下面的十字板遮挡,开始加固上面的十字架。找了个刚买精灵时的一个普通减震板,切割垫上量好尺寸,用了半小时锯好了尺寸,用砂纸打磨了边边角角,又将一面打磨成磨砂面,十字架粘贴部分也打磨了一下,清洗,晾干,用环氧胶粘贴固定后,找了个固定夹固定好,等着晾干~
睡了一觉,强度差不多了,上云台,哈哈,太完美了~恢复成了帖子开头是的样子,试验了一次快拆,一把内六角螺丝刀,1分钟内拆除云台,心情舒畅~原来修精灵和飞精灵一样有意思

网友(2014-02-06):
我也是14SG的控,想问一下LZ,这个7寸屏是像你一样装在挂绳孔那边好?还是装在提手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悬浮桨我自己感觉很不错,不过我没有用过精灵2的自紧桨,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比较了。
我个人感觉,效 ...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兄,你说TM2214上面带的那个白色螺母也是自紧的啊?要是自紧的应该就不用打螺丝胶了哈?另外我看你给人 ...

那个悬浮桨我自己感觉很不错,不过我没有用过精灵2的自紧桨,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比较了。
我个人感觉,效果应该会比自紧桨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兄,问下精灵换TM2214操作费劲吗,哪个线接哪个有说明吗?换完电机感度啥的不用调可不可以?

楼主的回答很正确!
看点击带的说明书,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感度可以直接用默认的,没必要去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电机不费劲,包装里有个接线说明,3根线随意接,如果反了就随意对换一对线的位置。
注意,TM2214是 ...

加兄,你说TM2214上面带的那个白色螺母也是自紧的啊?要是自紧的应该就不用打螺丝胶了哈?另外我看你给人换过TM的那个悬浮浆,那个浆比精灵2的降好很多吗?我想换那个悬浮9寸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兄,问下精灵换TM2214操作费劲吗,哪个线接哪个有说明吗?换完电机感度啥的不用调可不可以?

换电机不费劲,包装里有个接线说明,3根线随意接,如果反了就随意对换一对线的位置。
注意,TM2214是自紧螺母,所以主要正反电机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B:
加兄,问下精灵换TM2214操作费劲吗,哪个线接哪个有说明吗?换完电机感度啥的不用调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国飞手我记得你的帖子上精灵就是装的TM2214啊,咋还问起楼主了

我改的精灵都是给客户做的,没有做过什么测试比对,所以才问楼主啊!
我自己不玩精灵,全是大机器,呵呵。

网友B(2014-01-07):
引用 网友A:
楼主觉得T-MOTOR的电机怎么样?性能提升多少?

加国飞手我记得你的帖子上精灵就是装的TM2214啊,咋还问起楼主了

网友(2013-12-03):
改成这样你已经是老手了 以后多给我们新手一些指点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之前比起来,飞行时间没什么变化,不过在大风天气4-5级,阵风6级的操控听话不少,尤其挂着狗3+狗思+5.8 ...

谢谢你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感觉没有osd我都不敢远飞....

后来我把狗思和摄像头安装在F450上了,用针孔摄像头和小图传按在了原来的相机架上,用的是穷人OSD,效果不错,续航时间还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升级后不能安装OSD,所以我把狗3和云台弄到F450上了,精灵安装了一个微型摄像头和100mw的图传,平时 ...

好吧......感觉没有osd我都不敢远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精灵如何换控"换接收

我换的FUTABA T14SG,7008接收机通过SBUS连接X2接口,调参软件里选择DBUS,然后更改通道反向,校准油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觉得T-MOTOR的电机怎么样?性能提升多少?

和之前比起来,飞行时间没什么变化,不过在大风天气4-5级,阵风6级的操控听话不少,尤其挂着狗3+狗思+5.8G图传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精灵是很好的机器,改装还需谨慎。另外,一定要不上桨测试好再出去飞。另外写的不错,

谢谢提醒,从那次后,全部都是不上交桨调试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听说精灵1装了升级件后没法再装OSD了...楼主帮忙验证下呗

是的,升级后不能安装OSD,所以我把狗3和云台弄到F450上了,精灵安装了一个微型摄像头和100mw的图传,平时随意飞飞,呵呵。

网友E:
首先,精灵是很好的机器,改装还需谨慎。另外,一定要不上桨测试好再出去飞。另外写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瞎折腾,下一步想给精灵安装iOSD Mini,没头绪。然后弄个图传架子就就差不多了。

好像听说精灵1装了升级件后没法再装OSD了...楼主帮忙验证下呗

网友D:
请问精灵如何换控"换接收

网友:
能折腾,但不细心

网友A:
楼主觉得T-MOTOR的电机怎么样?性能提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到,学习

哈,刚刚下班到家,有兄弟答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新手,我来回答你,不知对否:
1.LZ是楼主意思.
2.iOSD Mini是 ...

收到,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新手吗?我看了半个月了,有些事还是搞不清楚。你是新手能从你的角度给我说说嘛。老模们都不愿意理我 ...

我也是新手,我来回答你,不知对否:
1.LZ是楼意思.
2.iOSD Mini是将飞行的相关数据(电压.高度.距离.卫星颗数.飞行速度等)通过视频叠加图传给地面监控.
3.狗3是,是一款美国产的微型运动摄像机,也能当相机.
4.狗3+是狗3是的升级版,是二款机子.
5.大疆H3-2D云台就是狗3上左右转的"架子".
6.大疆5.8GHz图传就是从飞行器上射视频的元件(有了图传就可以用监器来看到飞机上下来的视频图像了).
7.FUTABA日本双叶电子工业株式会社标,这里指的是该社产的
FUTABA航模遥控器.

8.
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提供定位和追踪的功能,这里GPS模块是指航模的一个配件,是给提供一个坐标,也就是经度和纬度,当飞行时GPS模块移动,这个坐标也会跟着变化。

网友F:
楼主是新手吗?我看了半个月了,有些事还是搞不清楚。你是新手能从你的角度给我说说嘛。老模们都不愿意理我这些简单的问题,首先一个最简单的  LZ是什么意思,2、iOSD Mini是干什么用的,狗3、(是相机,但照机还有狗3和狗3+是什么意思二款机子不一样吗?) 大疆H3-2D云台的(是狗3用的能上下左右转的照机架子对吗?)、大疆5.8GHz图传(有了图传就可以用显示器来看到飞机上传下来的视频图像了是吗?、FUTABA GPS模块(这个模块是干什么用的我就不太清楚了。能给解释一下吗,而后又要安装iOSD Mini,又是做什么用的。能给解释吗?谢谢了!

楼主(2013-10-08):
引用 网友H:
折腾无极限,动手能力强!

呵呵,就是瞎折腾,下一步想给精灵安装iOSD Mini,没头绪。然后弄个图传架子就就差不多了。

网友:
从上一个帖子跟过来学习中,LZ每部分都写的很详细,给新人学习的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FUTABA三通道默认反向,不知道坑过多少人!

太坑了,不过还好没碰到人,下次一定记住了,刮一下手还得疼半天呢,桌子上调试的时候,我得用东西拉住它,哈

网友I:
这个FUTABA三通道默认反向,不知道坑过多少人!

网友:
手上的卡死活支付不了,结果哥们给了个意外惊喜,支付宝代付后,说送给我了,哇咔咔”
楼主人品一定不错,不然怎会有这等好朋友!

网友H:
折腾无极限,动手能力强!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炸裂了啊!

网友:
不差钱一步到位

网友:
白骨精惨遭蹂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动手能力不错,根据装备情况看不缺米之人

缺米,要不咋说掉坑里来了呢,哈。还好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工资都花在玩具上了。

网友J:
动手能力不错,根据装备情况看不缺米之人

网友:
很好,支持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塑料的还是不行的啊

哈哈,还好还好,幸亏不是狗3和云台挂了

网友:
我去……咋炸的,鸡臂都裂了……

网友K:
塑料的还是不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