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油动的四轴

楼主(2013-10-07):
有没有人做过油动的多轴呀?能不能用飞控控制舵机舵机控制发动机?有试过的发个声!有没有人做过油动的四轴

网友A:
油动八旋翼载人的,湖北武汉有人做过…优酷上有,自个去搜一下。

网友:
做过电动的变距,电机恒转,很灵活,但是也很浪费,没必要

网友:
油动直驱旋翼的转速调节没电动灵敏吧,飞多旋翼不好控制。
,油动的话应该用一台发动机分动后供给所有旋翼,再给部分旋翼增加螺距控制机构,这样太复杂,不适合小型机。

网友B: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得考虑,如果是油动力了,为何要做成多旋翼?油动直升机不是比这个好多了,而且技术成熟稳定。如果都要变得如此复杂了原本多旋翼的结构简单的优势就消失了,那你还做成多轴做什么。

而且这种控制的飞控系统,现在还没有出现,国外某大学倒是已经实现了用飞控控制变距了,不过那个尚在实验阶段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两层控制系统来控制吧~~一层为大动,控制每个发动机的油门,用来实现飞机的***前进后退左右什么的;另一层为小动,控制每个桨的桨距,实现微调控制。这样看来飞控系统会比较复杂,另外,话说油动多轴会不会很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得考虑,如果是油动力了,为何要做成多旋翼?油动直升机不是比这个好多了,而且技术 ...

分析很正确,多轴目前只适合电动

网友:
油动没必要,做的过程太痛苦,飞起来更痛苦

网友:
做可变螺距四轴  更切实际

网友:
呦动的震动如何避免呢?

网友:
那个明显不行!!!!!!!负重大  震动大!

楼主:
人活着就是要折腾,没折腾就没创新,没创新就没发展!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折腾把!!!

网友:
那得多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动八旋翼载人的,湖北武汉有人做过…优酷上有,自个去搜一下。

苏满盛

网友C:
还不如在电源上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在电源上下功夫

严重同意~!

网友(2013-12-12):
这个帖子偶然翻出来,很有感触。
创新其实就是折腾,折腾的对头就成发明家,不成就是祸害。
到底有没有折腾的必要呢?
本人感觉还是有。
四旋翼(多旋翼)的缺点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有没有优点?既然有优点就有折腾的必要和价值。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