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08起落架的山寨改造

楼主(2013-10-07):
台风来了,没法飞,早上在家把发条的P-2008起落架做了改造,P-2008确实是实惠,好看,好飞的飞机,唯一不足就是起落架太脆弱,就用另一个山寨大牌来改造它。前起落架只用大轮子,要用加热猛戳***,增加加固的4MM厚松木片,后起落架增加两块松木片,直接用MD塞斯纳后起落架。看图,丑的一米,但目测结实很多。

网友A:
我也有这机。确实,原来的起落架是一大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机。确实,原来的起落架是一大缺点

对我这个从直升机转过来的新手来说,前两次飞,都不同程度的炸了起落架,只能动手改造

网友:
台风天最适合在家改飞机,正准备改红箭收放起落架

网友:
电池仓 改装不错 我马上也这样改下!

网友:
容易折了

网友B:
这个鸡鸡是不是 前边的轮子要比后边的 高

网友C:
前起落架没有减震也是个大问题
降几次后容易往后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起落架没有减震也是个大问题
降几次后容易往后弯

是的,但是目前没有好的办法,如果用MD的前起落架太细了,而且短,没法装,实际上出场时可以考虑直接用这么粗的钢丝弯成弹簧,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鸡鸡是不是 前边的轮子要比后边的 高

不一定,无所谓

网友:
LZ发个电池舱盖的各细节图吧 学习下

网友:
塞斯纳的起落架= =

网友:
也不算太丑啦,但毕竟好用,结实是飞机的重要因素。

                  老丁

网友:
后起改的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