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配合睿思凯的8通接收机

楼主(2013-10-07):
哪位模友知道,14SG配合睿思凯的8通接收机稳定性怎么样,你飞的什么飞机,玩了多久,有过失控吗,谢谢!

网友A:
t8fg
配的睿思凯7通 还不错 固定翼

网友B:
要是在有干扰的情况下就别用了,我这经常开演唱会,要是开演唱会的时候,隔 壁的无线麦一开,天上的飞机统统往下掉。
好几个就是贪便宜,用了frsky的接收机,都炸了,唯独那几个用原厂的还在天上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模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C:
Frsky的兼容接收,可靠性没有原厂的好,华科尔遥控器开机也会干扰在天上的fr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