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配合睿思凯的8通接收机

楼主(2013-10-07):
哪位模友知道,14SG配合睿思凯的8通接收机稳定性怎么样,你飞的什么飞机,玩了多久,有过失控吗,谢谢!

网友A:
我用T8FG配睿思凯,感觉跟FUTABA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10c配6014从没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T8FG配睿思凯,感觉跟FUTABA的没什么区别。

同上

网友:
我也有两个睿思凯配10C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14sg配置过。有一次不知道是手上问题还是接收问题,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右偏。炸机。但是时间很段,因为降落本身高度就很底,也不能确定就是失控。用了很久就发现这一个疑点,接收距离跟7008差不多。地面800m+,我都是拿来飞便宜飞机的。好飞机还是用的原厂的

网友:
我的就是14SG 的配睿思凯8通接受机 飞油动的  感觉和原装接收机无区别!!!  飞了半年了!!!! 重无失控 等不适反应(接收机还把外壳炸掉过)

楼主:
多谢以上几位模友的热情回复

网友(2014-05-09):
好就一个字

网友:
没遇到过什么问题……很满意!但是比较贵的飞机还是用的原厂接收……

网友:
同意楼上的,几百块的飞机用睿思凯足够了,好飞机还是建议用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