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外丝横轴的防松螺母滑扣了,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07):
450的 3mm外丝横轴,可能安装的时候拧太紧了导致两个防松螺母滑扣,现在无法取出。求解决方法,否则头子就报废了。

网友:
电磨夹最薄的磨片,磨掉桨夹和中间之间的垫圈,切断横轴即可。实在不行了的话,可以牺牲中联,拆掉刹车盘,从刹车盘孔的位置往下锯断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用的是冰人的3mm横轴的话,横轴中间有个缺口,希望更大

多谢大哥,我试一下,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刹车盘拆掉,用长一点的螺丝拧紧,看能不能卡住横轴,能卡住的话,就有希望

万分感谢,用你的方法,然后用烙铁烫化防松螺母里面的胶圈,取出来了
祝你天天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刹车盘拆掉,用长一点的螺丝拧紧,看能不能卡住横轴,能卡住的话,就有希望

咱俩老想到一块!

网友:
为何现在通常的还是内丝的做法?难道外丝还有其它的缺陷?

网友:
外丝靠螺母内有数5-6圈牙丝,内丝8毫米要有10多圈牙丝,你说哪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