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FBL 假装完成发现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07):
飞越450FBL 总算假装完成发现几个问题想跟大家探讨下 不知对不对 大虾勿喷
1 先说说金属主轴座吧 不同心偏差有点大 主轴不好安装不好拆卸 (一体化主轴座应该会有改善)------升级
2 原装电池板 应该可以凑合用 ——(升级金属电池板--据说可以帮助散热+节省机内空间)不过不知道升级后机头罩下方怎么固定的?
3 塑料导轨的精度、使用寿命不知道跟金属导轨相差多少
4 同样原装塑料尾舵机固定座跟金属的精度、使用寿命相差多少
5 螺丝 原装的真是不给力(大家有目共睹的
6 碳纤维板不知道需要不要封边

暂时就想到这些 希望过来人探讨下

网友A:
1问题不大,换了更好
2下方还要买个头罩卡槽,这一套富丽有塑料件便宜很多
3和4要不要换金属主要取决于螺丝孔有没有被自攻螺丝拧滑,这个没有精度要求。
5同意
6要好看不怕折腾就封咯

网友B:
金属导轨跟长球头容易磨损,还是塑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问题不大,换了更好
2下方还要买个头罩卡槽,这一套富丽有塑料件便宜很多
3和4要不要换金属主要取决于螺 ...

感谢回复 头罩卡槽试试用原装的电池卡槽切掉一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导轨跟长球头容易磨损,还是塑料的吧

先塑料的用着 等不行了再升级

网友C:
个人感觉 没这么多考虑到,全部原装,舵机换成亚拓450的,陀螺仪换成3Gx(因为亚拓450DFC上换了EBAR V2,3gx就退到飞越FBL上了),前期小炸过一次,也没搞什么升级件,还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 没这么多考虑到,全部原装,舵机换成亚拓450的,陀螺仪换成3Gx(因为亚拓450DFC上换了EBAR V2,3g ...

谢谢这位朋友 可能是我前期的期望值太高了吧
尤其是那个主轴座不同心的问题弄的主轴都穿不下去 怕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 会不会不够顺滑更加耗电。。。。。
呵呵 罗嗦了

网友:
嘿嘿,也没什么。就把它当练习机吧。练习机永远都无法完美的,呵呵。要说精度,亚拓的精度确实值得赞一下!

网友:
塑料导轨运气好的话可以跟你这架飞机一辈子。。。

网友:
螺丝都统统换了吧 不然有你后悔的。。。

网友D:
我的也是飞越FBL,正准备升级一下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飞越FBL,正准备升级一下呢。学习了。

你的电装什么配置说说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装什么配置说说看

KDS215舵机,花牌3S电机,龙卷风三轴系统,铂金40电调,恒吉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KDS215舵机,花牌3S电机,龙卷风三轴系统,铂金40电调,恒吉尾舵机。

差不多算中上主流配置 之前也打算这样 后来看空机这样又不想上好的电装了

网友E:
2、金属电池板还是不错的,散热谈不上,固定的4颗螺丝不会滑丝炸机不会坏
3、导轨塑料和金属的基本可以忽视
4、金属舵机座和电池板差不多,主要解决了螺丝滑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算中上主流配置 之前也打算这样 后来看空机这样又不想上好的电装了

现在想换的是新款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2、金属电池板还是不错的,散热谈不上,固定的4颗螺丝不会滑丝炸机不会坏
3、导轨塑料和金属的基本可以忽视 ...

看来主轴座还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主轴座还是个问题

如果主轴座到了装主轴都这么困难,建议退货或者买新的,否则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