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高手帮忙看看 玉兔一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本人玉兔一的飞控,超声波我才拿来的时候可以用,就是炸了一次机,结果就就检测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摔坏了,在电脑上连接调参软件显示数据不动,把杜邦线扯了重新插的时候会有数值走动,插好后就不动了,像是接触不良一样,但是我看很紧啊。还有我这个遥控器六通道没有三个档,可以动三下但是只有两个数值,并且打到最高油门就会打到最大,就想串通道了一样,华科尔devo7的遥控器,rx601的接收机,是怎么回事, 六通道在最低的时候 调参软件是这么显示的, 二档是时候 三档是时候

网友:
沙发  我也准备入玉兔

网友:
打到最高油门也跟着动?是不是遥控器设混控了。
我这有个玉兔一炸了之后不管怎么校准油门行程都不对。。。。

网友A:
混控了 肯定的
你初始化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了 肯定的
你初始化遥控器

如何初始化啊 求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初始化啊 求方法

全中文的遥控 你居然不知道如何搞
高级设置里好像有初始化遥控

网友:
如果是高精度气压计的兔子,可以不要超声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中文的遥控 你居然不知道如何搞
高级设置里好像有初始化遥控

是全英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全英文的

啊  华科尔不都是中文吗
  没玩过 你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