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国庆给小铣床做个走刀器,成本一百

楼主(2013-10-07):
大大们别笑话,都是便宜东西   做的很简陋

淘宝上二十元的7型直流减速电机        据说有12瓦     100r/min     先做一个很简陋的链接柱扭上去

看看小鸡鸡能不能扭得动,要是扭不动就太鸡*巴(监控)了

电磁离合器      磁力吸合     通电吸住丝杠

楼主:
做了一个小法兰盘  顶丝固定在丝杠上

离合器通电接合       预组装

皮带弱不经风的   感觉有点悬

组装上去发现鸡*巴(监控)了

磁盘吸力不够      老打滑

皮带太小不给力      走几下皮带就给蹭烂了

楼主:
左思右想         要我换电机我不甘心       换离合器我也不甘心

否则这些东西放着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在小法兰上面蹭了个‘十’    改机械离合

电机改直联

本来考虑齿轮传动     但是考虑到这不但增加摩擦损耗力量       还增加了宝贵的人民币花费   于是作罢

网友A:
楼主  淘宝有一种步进电机控制器  可以控制步进前进 后退  带回程 自动往返功能 可以控制速度 我正准备上一套  估计一百多点搞定  我感觉是完美的自动走刀啊 尤其是速度上 力不够可以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淘宝有一种步进电机控制器  可以控制步进前进 后退  带回程 自动往返功能 可以控制速度 我正准备上一 ...

步进好贵啊     兄弟米人

工作台尺寸大一定不要皮带传动     皮带烂很快的

于是    就介样    改直联了

手动离合        电机的连接懒得测点打孔    直接做成前后左右上下可调的

调速器和正反开关直接放原来的箱子里了

完工     最高速320mm/min左右      最低俗180mm/min左右    转速再低扭矩不够   就扭不动了

楼主:
离合器细节    说实话也没啥细节       这是松离合的样纸

离合器连上去     丝杠就和电机跟着转了

小走刀器的细节      没做美化什么的     直接裸露在外    反正也不是神马吃不得铁屎的东西

小总结

本走刀器本来是想仿制某论坛高人的

但是有几点我没考虑充足

我的铣床工作台较大,运行阻力也相对较高;因此导致了几点情况1.电磁离合器吸紧力不够,打滑,合不上2.皮带传动扭矩不够,因此皮带几下就磨损得不行了,改了直联,因此浪费了两个同步轮和一个皮带的人民币3.电机低俗扭矩不够,扭不动

未来的计划

换成淘宝上78元的直流电机,200W,5000r/min

并且做变速箱,齿轮减速,减速比1:12,减速后400r/min,齿轮变速,一级变速两档A1:1   B1:4       二级变速两档C1:2    D1:4        这样就有四档     AC1:2(200r/min)    AD1:4 (100r/min )  BC1:8(50r/min)     BD1:16 (25r/min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离合器细节    说实话也没啥细节       这是松离合的样纸

楼主  我发现现在的人都好特别 动不动就出来一句很雷人的话 步进电机贵不贵我不知道  你说你的走刀器花一百   我说淘宝上的步进控制器做走刀器 成本也一百左右 这就贵了?
我这一百是美元  你那一百是日元      控制器30  步进驱动40  垃圾2手步进电机30-50不等  确实弄不好加上邮费已经达到150块了  也没超过你多少啊

至少步进加控制器装上没你那么复杂 外观也小巧得多  也不用那么麻烦  而且速度可以调节  还可以自动往返  这多强大的功能 铣床都能改刨床了 种种好处

我不是卖货的 我只提供思路  以上所说设备自己去找  找不到活该  找到便宜的算你运气好

网友:
不论其他 楼主思路不错  在加个外壳 把那些零件隐藏起来 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发现现在的人都好特别 动不动就出来一句很雷人的话 步进电机贵不贵我不知道  你说你的走刀器花一 ...

兄弟   我木有雷你的意思啊    也木有嘲讽你的意思还是神马的    我不知道你的床神马样子的

只是我的床至少要86加长的步进才够扭矩       一百连电机钱都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我木有雷你的意思啊    也木有嘲讽你的意思还是神马的    我不知道你的床神马样子的

饿 那抱歉了  看你的电机 加减速  我估计57就差不多了  大不了在加个减速  我倒是十分推荐那种能往返走刀的 这样是不是可以铣床变刨床呢

网友:
手工很好

网友:
做的挺巧妙的学习了

网友:
炮塔铣上能用吗?帮我做一个

网友:
能做出来就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