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GPS的多轴飘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3-10-07):
本人菜鸟,想开始玩多轴,之前从来没有玩过,所以想请教大家,我用G6里自带的Gaui 330x在模拟器里试了下,飘得很啊,勉强能控制在一个范围内。

我想问问各位前辈,如果我买个NAZA lite 不加GPS的情况下 比模拟器里的gaui 330X 稳,还是差不多就这样呢?

网友A: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有多大地方就飘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有多大地方就飘多远

这样啊,多轴无GPS的情况下下 比直升机还难悬停住。。。。看来GPS省不了,砸锅卖铁也要搞一个了。

网友:
gps是必须的 除非你就是想让他飞起来而已

网友:
没风时,无GPS漂得不多的

网友:
机子硬件达标,软件调得好,无风也可以悬停

网友:
没风的情况下,可以脱控钉钉子!

网友:
没有GPS,风一吹就走了……
所以一定要GPS,也为了姿态模式和GPS模式,这个真心有用!

网友:
不知加啡兄是怎样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多轴无GPS的情况下下 比直升机还难悬停住。。。。看来GPS省不了,砸锅卖铁也要搞一个了。

绝对错了。

没有GPS,无风的时候,脱控也可以钉钉子。

但是有风的时候,如果脱控,那就跟着风一直飘,永不复返。

手动操作可以定点,很简单的。

楼主:
但我玩模拟器里的Gaui 330x很难控制,如果像楼上说的这样,那我先买个飞控试试,无法驾驭 再考虑入个GPS好了,我暂时也不玩航拍 就想飞一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玩模拟器里的Gaui 330x很难控制,如果像楼上说的这样,那我先买个飞控试试,无法驾驭 再考虑入个GPS好了 ...

你模拟器里面的那个,到底有没有开稳定模式飞行,或者叫:“自平衡”。“松杆自动平飞”

不开这个的话,就相当于四轴KK类飞控,那个确实和直机一样难。

网友:
就怕飞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阵小风,新手心理素质+技术都比较弱的情况下,很容易炸呀,省了GPS的银子,丢一架飞机的钱,所以我建议新手更应该从保险的开始练。

网友:
我一直是无GPS情况下飞,不过没出30米过

网友:
内容首先说下,模拟器上的四轴跟直升机一样,没自稳!其次是没gps当然可以飞,稍微好点的四轴飞控都有自稳了,。我用玉兔2,gps买来一直没用过,FPV
也不用它,

网友:
lite的话姿态模式定点不是很困难

网友:
没风......可视范围.你又有优秀的操作能力....那OK~
但是........有风....50米外.....机头都分不清.....蛋疼操作....
然后木有GPS.定不了点.返不了航.木有地图不知在哪,不知航向,

那...................那......

基本点的GPS UBLOX-NEO-6M~~裸的~~不用9999也不用999.更不用99.带它回家.还等什么.快拿起电话.....400-XXX~~~

网友:
昨天刚把凤凰模拟器搞定,飞了一次你说的那个四轴。

以我半年多的飞有自稳的四轴的经验,飞这个没有自稳的四轴,也能跌跌撞撞的飞起来,想正常降落已经不可能了。

这个难飞,不是有没有GPS, 而是有没有自稳。

我看凤凰模拟器里面好像只有这一个四轴。

你看看别的模拟器里面有没有带自稳的四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