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这个该如何飞那跟线???

楼主(2013-10-07):
如图3,不小心被我弄断了,现在遥控调俯仰角度没反应,找了半天也没看出这根线应该焊在哪???先谢过!!!!

19楼说对了,多谢各位的热心,焊点是找到了,可是现在通上电云台没反应了,朋友说要从新校准陀螺仪,哎,一天了没干别的!继续求好心人,怎么校准????

网友A:
这个线貌似是电源正极吧。看标题进来帮忙的但是话说楼主图片太精美了,眼拙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

谢谢,不是应该在这个区域,你说我通上电,拿着线头试试行不?

网友:
电烙铁加热看看有没有导线断在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应该在这个区域,你说我通上电,拿着线头试试行不?

你那个是增稳云台叫啥名?先不要这样是   看看杜邦头里面有没有跟那根红线连接的东西,如果没有 就别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貌似是电源正极吧。看标题进来帮忙的但是话说楼主图片太精美了,眼拙看不出....

是从接收那过来的, 就是不知道跟哪连着的,现在云台不能用遥控调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增稳云台叫啥名?先不要这样是   看看杜邦头里面有没有跟那根红线连接的东西,如果没有 就别接了 ...

不接的话,调不了俯仰角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接的话,调不了俯仰角度了

云台叫啥名

网友:
看   这里需要5根线   你这明显少了跟

网友C:
传感器4根即可,它这图电源,两个电机,传感器插头都有了,就俯仰控制还没接,俯仰横滚控制就usb口同一排的那三根插针,第一根第二根随便接一根试下,如果动作不是俯仰而是横滚,那就换一根就是了

网友:
接到A 1 A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4根即可,它这图电源,两个电机,传感器插头都有了,就俯仰控制还没接,俯仰横滚控制就usb口同一排的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4根即可,它这图电源,两个电机,传感器插头都有了,就俯仰控制还没接,俯仰横滚控制就usb口同一排的 ...

碰了一下就挑个不停,现在不动了,彻底没动静了

网友:
先接好再通电!!!

网友D:
一个一个焊点的看,有铜芯的就是了。放大镜看最好!

网友E:
找到单片机,有圆点的左边开始,逆时针数到第23个引脚,然后接俯仰控制的信号线,搞定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单片机,有圆点的左边开始,逆时针数到第23个引脚,然后接俯仰控制的信号线,搞定收工

什么是单片机?别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一个焊点的看,有铜芯的就是了。放大镜看最好!

真的不好找,现在云台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叫啥名

好像是叫 wind 我刚玩一个月,很多都不明白呢,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单片机,有圆点的左边开始,逆时针数到第23个引脚,然后接俯仰控制的信号线,搞定收工

拜托用图标给我一下,都急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单片机,有圆点的左边开始,逆时针数到第23个引脚,然后接俯仰控制的信号线,搞定收工

谢谢,你的答案是对的,按照你说的,看到焊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