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天地飞8的两段开关改成三段么?【能用了】

楼主(2013-10-07):
天地飞08X只有两个3段开关,不够用了。我可能把另外一个两段开关改成三段么?不想因为这个而换控,呵呵

-----10月8日更新-----

今天试验成功了这样一个方法,可以使用两段开关来控制本来需要使用三段开关的NEX遥控快门了。

我的NEX遥控快门原本是需要3段开关的:平时是在中位(1),拍照时转到(0),录像时转到(2),回中位都可停止。

我的方法是,把接收机遥控通道8接到遥控快门,然后把遥控器的两段开关E影射(“辅助通道设置”)到通道8(即辅助2),再设置“舵角设置”的“辅助2”,把下位(左边)设置为0,上位为+100%,这样开关E就可以用于拍照。如果需要录像,需要把下位和上位分别改为-100%和0。

这样需要转换时麻烦一点点,但问题算是解决了。呵呵

网友:
沙发,顶贴,拿分,走人,
有点难!

网友A:
搞什么呢, 不够用了?

网友:
答案是否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什么呢, 不够用了?

嗯,两个分别用于NAZA的模式开关了,想加个NEX的遥控快门,还需要个三段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两个分别用于NAZA的模式开关了,想加个NEX的遥控快门,还需要个三段开关……

告诉你个方法,别和别人说哈: 你把其中的 1个旋钮 ,改成 3位开关即可

不用谢了,不会改的话,就说明不适合完航模

网友B:
不仅仅是一个开关的问题,涉及到主板、通道和固件,改不了。
两个三段开关做NAZA姿态和模式已经够了,旋钮设云台仰俯和横滚,再用一个两段开关做遥控快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一个开关的问题,涉及到主板、通道和固件,改不了。
两个三段开关做NAZA姿态和模式已经够了,旋钮 ...

我的遥控快门是要三段的,居中是静止,1位是拍照,2位是录像。有一种方法是调节二段开关的位置,只用于拍照或者录像,就是不太方便。用旋钮也可以,也是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方法,别和别人说哈: 你把其中的 1个旋钮 ,改成 3位开关即可

不用谢了,不会改的话,就说明 ...

哈哈,这是个办法,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是个办法,我试试看!

三段开关里面别装固定电阻,直接上个可调电位器,并在开关三档中间。这样的话全程可修改。如果还不行,分别并两个电位器,都在面板上留下调节位,随时可以校准,半摁什么的都能拿下了。

网友:
旋钮可改三段开关

网友:
旋钮改吧  !

网友:
11楼说的是。

网友C:
祝贺楼主DIY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DIY成功!

谢谢……已订了天地飞专用的3段开关,到后试下。

网友:
可以的,,需要加一个电阻,阻值多少不知道

网友D:
呼呼啦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已订了天地飞专用的3段开关,到后试下。
内容你开关如果一个贵于七块就买贵了,自己买t-80t salecom的开关就是天地飞用的。

网友D:
要怎么样才能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