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55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3-10-07):
发动机
油门推到中立,听声音像是速度恒定了,在往上推油门还是中立点的速度,看发动机的油门点位也是在中立点位置,这个正常吗?
奇怪的是我在3GX上都设置好了,在没有发动的时候,油门和螺距是同步的,发动机启动后,油门摇杆推到中立位置速度就是恒定的,看了下发动机油门点位也是在中立,再往上推油门,螺距上升,发动机点位还在中立,这个正常吗?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进气量没变螺距上升?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进气量没变螺距上升?不会吧
未启动时发动机的油门和十字盘是同步运行,行程一样,发动后遥控器油门杆处在最大,而发动机上的油门位置只在中立点位置也就是43度左右,不走了。遥控器里的设置,油门曲线和十字盘曲线是一样的。直机有定速器,目前不知道转速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