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 推油门到最高时三个舵机会突然往回弹一下

楼主(2013-10-07):
我的naza-h 推油门到最高时,三个
舵机
会突然往回弹一下,就是往下跳一下,是为何啊?naza-h有问题吗?如果是舵机,三个舵机都是同步下跳一下啊!

网友A:
看你的螺距曲线是不是一条斜直线

网友:
看通道监控,应该是油门通道的问题

网友:
是啊螺距是不是有一个点下坡

楼主:
naza-h不都是在软件里设置吗?控里是啥也没用设置,默认原始状况。油门通道?不知道那里问题,正反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油门、螺距都是直线

楼主:
刚发现天地飞9S,油门推上去,控的监视器里看油门会突然收回去一下,难道是控的问题?所有直升机、固定翼下都这样!

楼主:
是控的电位器有问题吗?还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