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可以用天6的遥控器吗

楼主(2013-10-07):
天6二代遥控器除了前4个通道,CH5和CH6都是两挡开关,想要实现基本的功能如自稳、定高、锁定航向,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A:
两段开关可以用,但要牺牲功能。模式开关牺牲手动(也可以设成一键返航),保留GPS(定高、定点) 和 姿态(自稳);姿态开关牺牲航向锁定或返航点锁定,保留 关闭和智能航向中的一项。

网友:
顶楼上,不过我感觉手动没法牺牲呀,校准指南针什么的还需要的

网友:
可以實現! gps模式 姿態模式  反航點鎖定 開起&關畢

网友(2014-06-14):
引用 网友A:
两段开关可以用,但要牺牲功能。模式开关牺牲手动(也可以设成一键返航),保留GPS(定高、定点) 和 姿态 ...

我的两段开关没法用 根本调不到姿态模式,一打开关就已经超出调节范围了。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