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10校准困难~(已经上图)

楼主(2013-10-07):
遥控是:富斯FS-T6

MMC10飞控 按照说明书的说法操作却没有反应、无法校准!

但是可以正常解锁,油门要推到中间才启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教下有经验的,感谢了~!
线我想应该没有接错~

楼主:
木有人知道么~~

网友:
这是古代的飞控么

网友:
电调的问题?

楼主:
换回KK飞控没问题~~不是电调问题!!请大神求救

网友:
这个好像要在飞控上做摇控校准 如何做我也不懂可以寻找zwdxbb的帖子,也可以找ff 飞控方法和ff差不多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校正没

网友:
有个第五通道 是做中立点校准的

网友A:
看你的图片 第五通道好像没有接 所以做不了校准  找一个开关接到第五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片 第五通道好像没有接 所以做不了校准  找一个开关接到第五通道

我接了一条信号线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4-02-09):
用上位机软件来看遥控状态,最直接了。还有就是在关闭校准的时候,是否吧油门位置放在最高(最大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