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K8锁尾问题

楼主(2013-10-07):
求教个问题,入了亚拓450L  6S版,没要3GX,用了K8。在k8主界面尾陀螺感度55,idel油门设定在90飞行的时候尾巴就会“弹弹弹”,降至43,好多了,飞行的时候不会弹弹弹,在***打方向舵突然停止、翻过去顶螺距的一瞬间,钟摆拍正负螺距的点,依旧是“弹弹弹弹弹”,太不舒服了,最低值是40,咋整。
另外,很不解的是,主界面可以看出,飞机越大,越需要调高值。之前450我用的是55的感度,很OK,也是使用的525锁尾,可如今480为何感度要这么低,并且还是会弹弹。发射接收设备都使用的一样的。费解,求救。
另外感觉中立点设定那一项中的   “感度/通道切换”中的感度调试貌似没有明显作用
奉上美图以示薄谢!!!!!

网友:
等高手解答下

网友A:
检查尾 控 置 是否顺畅

网友A:
还可以加快旋翼转数试试

网友:
转速加高,机器顺滑点,不行就换V8看看

网友B:
应该是转速低
尾巴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 控 置 是否顺畅

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加快旋翼转数试试

加快转速?转速高了更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转速低
尾巴不顺畅

很顺畅,另外转速越高,同样的感度不是需要越低么,加转速怎么行?何况同样的感度在80油门时候不会抽动,90油门才会

楼主:
我懂转速大小跟飞机感度的关系:如果是同样的感度,转速低感度刚刚好的话,上高转速,感度绝对高,尾巴绝对抽搐,跟吴老二一样。个人感觉上面说加转速绝对是错误的

楼主:
尾巴检查是比较顺畅的     非常感谢热心帮忙

网友:
我是来看图片的

楼主:
还有俺知道:不管K8还是V8      在通道切换界面的选项中,高转速的感度要比低转速的感度刻意调低一点       通道切换那项        软件第三页(校正操纵杆同页)   绝对不是转速低。不过还是感谢热心帮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顺畅,另外转速越高,同样的感度不是需要越低么,加转速怎么行?何况同样的感度在80油门时候不会抽动, ...

不是转速那就是震动,油门转速越高震动越大,看看k8震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转速那就是震动,油门转速越高震动越大,看看k8震动值

机身应该没震动,可是飞机飞行的时候尾巴并不会嗡嗡抽搐,只有在***自旋突然停止,或者螺距负载大,锁尾自行变距变大的时候会嗡嗡嗡抽搐,就感觉是感度偏高一点。很纠结      感谢帮忙

网友C:
选最后第二项  辅助->陀螺增益 就是通过控改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最后第二项  辅助->陀螺增益 就是通过控改感度

您说的是这一项吧,明天傍晚试试。之前稍微降低过一次数值,不是非常明显后来就没再试。明天分段多降几次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这一项吧,明天傍晚试试。之前稍微降低过一次数值,不是非常明显后来就没再试。明天分段多降几 ...

V8调参最右边有个切换条件还是什么的  有两个下拉的  第一个下啦的选最后第二个 就可以用控来改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8调参最右边有个切换条件还是什么的  有两个下拉的  第一个下啦的选最后第二个 就可以用控来改感度了

应该是这个了吧    找到了      感谢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了吧    找到了      感谢高手解答

是这个

网友C:
K8怎么没有最后一项。。。

网友C:
好把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怎么没有最后一项。。。

嗯    可能是没有,我调express版V8的时候自动是这样的,还真不知道pro可以这么选,太感谢了      有学到一样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把我记错了。。。

嘿嘿

网友:
你k8尾巴左右行程是多少了
看一下k8上的震动值到多少了

网友:
提高转数,降低感度。我记得V8的感度只能在电脑上改,控上改没用

网友:
另外取消电调定速

网友: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