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起飞向右飘

楼主(2013-10-07):
用VB没有问题。下午换上EBAR试下。起飞打下3D。飞机就向右飘。一定要打左舵才行。不然会翻。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我也刚碰到过,  震动大
, 我是小油门没偏的, 油门一半以上十字盘就偏右了,不断调试EBAR 好几次 也没用, 后来用手试了才知道尾轴弯了震动大引起的,  你查下看

网友:
用KBAR的飘过

楼主:
解决了。EB带的3M胶软了点。换MB带的3M胶就OK了

网友:
学习下了 太软的 不行

网友:
我用这款3M胶,防震动效果很强,3M的特点是一开始粘性一般,时间越久越粘试过尾轴弯了也能飞

网友:
胶粘越硬越好?不是说震动传递越大吗?

网友:
EBAR自身的抗震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试过,或者说没用过,哈哈,有微调的吧

网友:
我用泡沫胶夹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