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GH3 云台 通电后

楼主(2013-10-07):
云台到手很兴奋 但是 目前通电后一直自转 不知道什么 原因 麻烦DJI的技术人员 说下吧

网友A:
前几天也见有模友说这个,不知是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也见有模友说这个,不知是否解决?

云台就是通电后一直转,不能定位,也控制不了,我的线都接的很好

网友:
你GCU接线了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遥控器的微调开关没有在中位,切到复位模式看看还自转吗?如果复位模式不转,切到手动模式就自转的话,那就是微调开关设置问题,微调开关在中位云台也是会自转的。

网友B:
我的判断是自检不能通过。GH3云台对于3轴平衡的要求较高,比z15高很多,你要自己做3轴平衡,也就是在不接电的情况下每一个位置都能随遇平衡。在做平衡时,注意由于云台尺寸的关系,不要让任何线(遥控线、hdmi线、云台的自己的排线)挡住任何可能的位置,不然云台还是不能完成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判断是自检不能通过。GH3云台对于3轴平衡的要求较高,比z15高很多,你要自己做3轴平衡,也就是在不接电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判断是自检不能通过。GH3云台对于3轴平衡的要求较高,比z15高很多,你要自己做3轴平衡,也就是在不接电 ...

自检不通过跟平衡没多关系,不知道楼主怎么个转法,问你接线没有你也不说
我的只要接上接收机就开始转,折腾了半天才发现,GCU是个坏的,Z轴通道跟横滚通道串一起了!

网友D:
杯具啊,不过更杯具的是我的云台到现在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检不通过跟平衡没多关系,不知道楼主怎么个转法,问你接线没有你也不说
我的只要接上接收机就开始转, ...

估计和你的差不多 刚才没有看到你的回复 不好意思 我明天再看看

网友:
木有 不懂  还是帮顶!

网友:
上段视频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通电后一直慢慢的反向转,肯定没有设微调,是自检通不通,急呀。。。。。希望dji今天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重新刷个俄固件2.2试试?

网友:
用手拨下云台, 我的GH3有时候也不能自己自检,需要手拨一下帮助自检, 可能大疆新产品程序还有待改善

网友:
希望完美在发货

网友:
是不是没有和飞控连接上,我的刚到时候就是没有连接飞控,就一直在慢慢的自转,和飞控连好以后什么都好了。

网友:
飞控连接了呢,用手拨一下也不行,晕,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杯具啊,不过更杯具的是我的云台到现在还没到!

世上有个事情叫“你越急,他越慢”

跟“越穷越见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世上有个事情叫“你越急,他越慢”

跟“越穷越见鬼”差不多。

其实吧,平时也不急,一看别人急了,也就跟着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