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1:144海狼级密封舱。。。。。。。。。。

楼主(2013-10-07):
看了这么多潜艇的帖子,当时只觉得手痒,发现潜艇是个好玩的东西,淘宝搜了潜艇字样。不论是德国天使还是台湾雷虎价格都是颇高,不是咱平民百姓能承受得起的。所以决定DIY!!!!
参考了大兵的帖子,受益匪浅啊,初步学习原理后,开始采购各种材料,邮费花了不老少,没办法各种东西只好去各家搜。。。。。。

楼主:
先开始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测量。为的是给后面的潜艇隔板的绘制打基础,在这方面我尽量做得一丝不苟,一来为了最大化利用潜艇密封舱内有限的空间,二来可以把密封舱搞的尽量美观。
来说说我的配置。动力方面我用的是2212的无刷电机,泡在水里可以直接使用,就是玩过之后要上油保养不然轴承很容易挂;30A双向无刷电调。由于潜艇是静态下潜,所以要有水泵,至于电磁阀问题我纠结了好久,我选用的齿轮泵有缺点,在潜艇下潜时密封舱内有正压阻力,会使泵内叶片慢慢回转,潜艇有可能上浮。。。当然我还是加了电磁阀;水泵的控制方面我用的是10A双向有刷电调。电池是让我最头疼的,有要有足够的容量保证能玩的爽,还有合适的体积放在密封舱里不至于太大,这就要看前面做测量时的细心程度了(其实在这里我忽视了隔板的厚度问题,还好后来发现了,那是后话。)最后敲定了 7.4V 4200mA 20C的某牌子电池(其实牌子我从来没听说过)。。。。。。。。。。。。。。。。。。。。。。。。。。。。。。。。。。。。制作图片正在调整大小,以后慢慢上

网友:
强势插入,期待上图

网友:
图片呢!明摆着坑爹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坐等艳照。

楼主:
大家谅解,学生党最不称的两样东西一是钱二是时间。最近考试多多,上网都要偷偷的。

网友:
二货!!!图片呢

楼主:
楼上的QQ?我发给你OK!

楼主:
各位抱歉久等了,最近会不定期特更新。。
先从最早的规划开始,海浪的密封舱大约460mm长,为了给水袋留出尽量多的空间,苦思冥想半天决定把电池,水泵,接收机,电磁阀,控制水泵的电调,这些东西集中到一个模块里。
如下图,这只是一个初步的预想

楼主:
有了规划就开始画图刻隔板,看图吧

楼主:
下面晒晒潜艇里的各种零件

准备用来控制水泵的小电调,10A双向有刷

准备用来控制水泵的小电调,10A双向有刷

楼主:
各种螺丝,拉杆,传动轴,舵机,水泵,电磁阀,密封圈,对了这一大桌子

网友A:
请问电磁阀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磁阀用来干什么的

水袋有压力的  如果不用电磁阀水袋会把水压出舱的(因为这种水泵锁不了的)  这样潜艇就自动慢慢浮起来  要是有电磁阀  潜艇潜下去(静态下潜的时候)电磁阀关闭  这样潜艇就上不来了

网友(2013-11-08):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楼主:
继续啦

参考前辈经验,给水泵加上水冷管,

参考前辈经验,给水泵加上水冷管,

水泵的固定方法,测好位置之后,用螺丝固定到纵向的隔片(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上,水泵使整体传过去的

水泵的固定方法,测好位置之后,用螺丝固定到纵向的隔片(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上,水泵使整体传过去的

电调的安装位置,被我压倒电池底下

电调的安装位置,被我压倒电池底下

侧视

侧视

装上水泵,接收机,看看效果,还不错哦

装上水泵,接收机,看看效果,还不错哦

揭晓答案,看明白了么,固定电磁阀的,不过这是来没有用氯仿(后面的帖子就用胶字来代替了)粘住

揭晓答案,看明白了么,固定电磁阀的,不过这是来没有用氯仿(后面的帖子就用胶字来代替了)粘住

竖起来的小片片是干嘛的呢?呵呵,继续看

竖起来的小片片是干嘛的呢?呵呵,继续看

主隔板(自己起的名字)用来分开电池和一大堆东西

主隔板(自己起的名字)用来分开电池和一大堆东西

从学校弄来的氯仿,费了老大劲,早来白眼质疑声无数

从学校弄来的氯仿,费了老大劲,早来白眼质疑声无数

网友:
二货!!终于开始上图片了

楼主:
下面来穿螺丝杆,潜艇密封舱内部要用长螺丝杆串成一个整体,这样方便固定,和取出。
由于螺丝杆比较长,给她上螺母的时候没有着力点,上起来比较费劲。这要准备些工具来辅助

小台钳子,用来夹住螺丝杆

小台钳子,用来夹住螺丝杆

要用到的防松螺母和普通螺母,还有小扳手

要用到的防松螺母和普通螺母,还有小扳手

楼主:
由于用到的小零件较多,各种螺丝螺母,接头。为了防止丢掉,弄个小盒子装起来

我用的是舵机盒

我用的是舵机盒

楼主:
累死人的工作

网友:
饿货  啥时候收尾?

网友:
呦西!!!大大地好!

网友B:
电磁阀是12V的,,请问你怎么处理?

网友B:
你电池和电磁阀,水泵电机摆在一起,,头尾重量是不是太不均衡了?

网友:
那个螺丝你可以不用那么费劲 用打火机把里面的东西烧着然后在拧 一边一个也能固定住  预祝早日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池和电磁阀,水泵电机摆在一起,,头尾重量是不是太不均衡了?

还有水袋在后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是12V的,,请问你怎么处理?

不是啊,我用的好像是是6V的,直接并在水泵上就行了啊,7.4V供电

网友:
走過必留名!幫頂一下

楼主:
最近比较忙,更新可能慢了。还是要感谢大家的顶帖。。。
下面说说有关于硅胶管和各种接口之间的连接方法,希望对大家的制作有所参考。硅胶管和金属接口之间的连接个人建议不要使用502,502会使硅胶管硬化,不利于密封;也不建议用硅胶,原因是我亲自试过了,封不严。肿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累死人的工作

这个必须顶啊, LZ 辛苦了.

网友:
少见的原创好贴, 加油

网友:
有看点哦  继续

网友(2013-12-17):
内部结构很合理!很漂亮,提一个小建议,尽量让接收机里水泵远点……

楼主:
帖子都沉了,现在继续。最近考试多多,功课多多,希望大家理解

楼主:
下面介绍舵机安装做部分。看图吧在开始安装前有必要准备一些工具,小手鉆用处会很大

楼主:
楼上帖子发重了《请忽略

楼主:
潜艇的防水是头等大事马虎不得。而且细节至关重要,光注意密封舱的防水是远远不够的。内部的防水应给与高度重视。特别是水管和各种接口处之间的连接。
先说说硅胶管和电磁阀的链接吧,请看

楼主:
先准备一把斜口钳,一把止血钳,一小段硅胶管,一些润滑油

这种电磁阀接口有防滑纹路,但是重点在于硅胶管的内径来得比接口要粗,所以我们不得不做些处理

找一根正常粗细的笔芯,剪一小段,长度大约和接口一样长

剪一小段硅胶管长度如上

在硅胶管内部上些润滑油

外面也要

用钳子撑开

套到硅胶管里面

完成

这样在安装水管时就不会脱落了

电磁阀接口安装原理如上

完成

楼主:
网络不好,延迟高,有的图片发了两遍。。大家忽略就好了

楼主:
我开机试了好久,滴水不漏,功夫没白费

网友:
不太清楚,笔芯直接套其他接口上了吗?

楼主:
只有电磁阀的金属接头上套

网友:
确实弄得不错!顶一个,就像艺术平一样!好看,方便维修ma?。。。。。。。。。。。。。比如水泵坏了?

楼主(2014-01-16):
水泵在最前端,只需拆下一片隔板就能更换或维修

网友:
菜鸟想了解下,2.4G遥控在水里有多远的遥控距离

楼主:
我在保鲜盒里放上舵机电池接收机,放到鱼缸里测试过,控制距离在40cm以内。我是72M的。玩潜艇不能用2.4G的控

网友(2014-06-11):
楼主做的真心漂亮,求CAD图,和那些零件购买地址。

网友:
楼主很有创造精神、但是我觉得管子接头的处理方式还是用百得胶粘接靠谱、我试过、很好用

网友:
什么时候完工看看视频

网友:
这么久还没完工啊  帮顶。。。

网友:
求购你的密封舱

网友:
请问你那舵机是如何实现转动角度的控制。比如舵机转动30度,60度,90度,需要停下,用何种控制器和接收器,在哪里买的,网址给我一下。谢谢。

网友(2014-07-20):
LZ高手!!!做的真好!羡慕,我刚接触潜艇,LZ能否把你用的这些东西的连接给我发一份,我想按照你这个改一艘试试!!望LZ多多照顾!!!谢谢了!!!

网友:
你的连接底座 是自己刻的吗 用什么工具啊?

楼主:
舵机的角度不能比例控制。我的遥控器和接收机都是之前玩固定翼留下的。你可以选择天地飞6A,至于来路,万能的某宝

楼主:
隔板都是自己设计的,拿到外面做广告牌的地方,激光切割

网友:
潜艇防水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2014-08-20):
引用 楼主:
有了规划就开始画图刻隔板,看图吧

请问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刻隔板用到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准备一把斜口钳,一把止血钳,一小段硅胶管,一些润滑油

这种电磁阀接口有防滑纹路,但是重点在于硅 ...

请问这是笔芯管套在了硅胶管上面了吗

网友:
我也是学生党,加群大家有时间一起讨论一下  327659613

网友:
你好:请问,电磁阀在那里买的,能告诉我地址吗?谢谢!我想自己做做玩

网友(2014-10-16):
楼主好强。。有扣扣么。。想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2014-11-23):
可以  顶下  学习了

网友:
請問外殻怎樣切開?

网友(2015-03-19):
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板都是自己设计的,拿到外面做广告牌的地方,激光切割

你是怎样排水的?貌似水泵反转也还是抽水?

网友C:
你好,我也想按照你的材料表自制密封舱,盼望得到你的帮助,能提供QQ号方便请教吗? 45188206

网友(2015-04-18):
楼主好人,求设计图

楼主(2015-10-26):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想按照你的材料表自制密封舱,盼望得到你的帮助,能提供QQ号方便请教吗? 45188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