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X4飞控地面站使用时出现小状况,求问原因?

楼主(2013-10-07):
本人一直玩电直,最近开始入门六轴多旋翼。
配置如下:
1、飞控:X4领航全功能版;
2、控/接收:14SG、7008sb
3、机架:飞越F680;
4、电机电调:朗宇、铂金30A;

出现状况如下:

今天 第二次试飞六轴,半自动、全自动起飞、悬停、自动返航都没问题。

在通过地面站测试“所点即到”时,稍出了点小状况。

我在地图上先点了一个位置,大概离起飞点20多米,飞行器自动 飞过去悬停,这时OK没问题;紧接着,我又点了一个位置,和我起飞点与刚才那个点之间是三角型位置。

然后飞行器自动判断方向,朝那个方向马上飞过去。但这时,问题出现了,我发现飞行器突然开始向右侧倾斜,并且越来越厉害,就在快要侧翻的时候,我赶紧通过手动调整副翼

将它切回到正常水平状态,再切到自动返航让它降落。

这种突然侧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各位有遇到过的吗?请指教一下啊~~~ 有人说,地面站还是不太可靠,不知此话有道理否?

网友A:
检查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干扰源

大广场上面,没人(除我以外),有三个手机、一个PAD(做地面站),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干扰?

网友A:
你没听过电磁环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听过电磁环境吗?

听过。不过周围没有变电站、高压线、企业、发射台站。。。

网友B:
发航迹过来,QQ:12796583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航迹过来,QQ:1279658369

哦,好的,等我出差回家之后就联系。谢谢

网友C:
严重关切事态发展最新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关切事态发展最新状况

最近下雨,没飞,而且没找到数据,正在升级图传,升级完了后,待天晴再试一下。

楼主:
今天,再次试飞,升空无问题,返航基本正常,但最后降落的时候,突然侧倾,一个脚架断裂,需要更换,其他的没问题。

怀疑:电压太低(我是待飞控报警有一段时间后,再开自动返航的),此时电压(6S)已经低过20v了,导致最后落地时,各电调的电压已经极不平衡了;

一分钟数据明天传给7楼吴工。

网友D:
呵呵,我的情况和楼主基本一致,也是在最后自动返航回来的时候出现问题,倾斜,最后炸机。当时截止目前还没有知道为何会倾斜,技术人员告诉我说是磁方向收到干扰,我就奇怪,磁方向收到干扰的话,也不至于倾斜炸机啊?

T20131007171612-8.hj

炸机飞行数据

网友:
哎   怎么都不可靠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关切事态发展最新状况

从目前飞行数据分析来看,厂方回复和我的判断差不多,是因为电池电压到了极低的水平(6S电池,只有18v左右),旋翼已经不能维持正常平衡的动力了。下次再飞的时候,再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的情况和楼主基本一致,也是在最后自动返航回来的时候出现问题,倾斜,最后炸机。当时截止目前还没 ...

从目前飞行数据分析来看,厂方回复和我的判断差不多,是因为电池电压到了极低的水平(6S电池,只有18v左右),旋翼已经不能维持正常平衡的动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目前飞行数据分析来看,厂方回复和我的判断差不多,是因为电池电压到了极低的水平(6S电池,只有18v左右 ...

你的是动力不足了,我的不是哈,正常可以飞14分钟的电池,才飞4分钟左右!电力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