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75的电机用胖胖的电调,天地飞的控为什么摇杆推小量会有音频叫声?

楼主(2013-10-07):
坦克做了个大概,今天测试,翻出买了快一年的 控和电调。一试车发现 在推动摇杆一点点的时候  电机会发出啸叫,推猛点就没有了。 是什么原因呀?

而且慢慢推上去的时候 两边不是同时同速度转动,一边略微有点慢, 是我两边履带阻力不一致的关系,还是马达的问题?

请教高手了。。。。   我给马达并联两个滤波瓷片电容的有用吗?

网友:
你还真把坦克做出来了,多来点结构图!

网友:
高频电子声,低输出时输出脉宽很窄,而且脉冲频率在10KHZ内人就能听到了,电流越大的声音也就越大,不过这样启动的电流远小于带负载高速运行的电流,因此也不用担心会烧坏,只要电调驱动电流足够电机负载就没问题。通常说的启动电流是负载电流的好几倍,那是全电压启动才会那么大的,低压启动要小很多,就是声音不好听,这个跟电调pwm频率有关,没法改的,工业上电机还要厉害,驱动器把频率做到10Khz以上,人就听不到了,坐地铁还听得到电子声呢,加速时声音一段一段的。
电机起步不一样的,可以先把驱动轮卸掉,看启动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换什么型号?

网友:
把驱动管子换了

楼主:
搞不懂大家为什么都说吃力?   我中午特地 回家 测试了空载电流, 单个电机  在 1-2  V 的时候(也就是微微推动油门),电流是 1.5-2 A  之间, 推到 3V 之后 一路到 12V 之间都是在 2A 左右,很稳定的。
那么可见 空载电流 一定不大, 鉴于楼上hxy41062046  兄弟的经历 我 特地 空载转动 2分钟,持续的,  完事后用手摸 只有  7805 微微发热,MOS 管 基本就是温的。 没有热的感觉。

按照初中物理来计算,那空载的时候 电机应该是 24W 的功耗。两个一起 功耗不超过50W , 对于  12V 20AH 的DMZ6铅酸电池  瞬间放20A 电流 应该是没问题的。 电动车起步都要这个电流了。
改天搬到楼下 实地跑的时候再监测下电流, 全部用铝合金都那么重,实在太沉了。 现在还没有装炮塔,不算电池的时候已经是 30公斤了, 加上电池 炮塔 估计要 接近50公斤了。  搬下楼都是个问题了。

网友:
太吃力了吧!?

楼主:
履带是  铝合金的,不是全钢,晚上回去测试下 启动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大哥,怎么知道 启动电压是 3V 呢?

拿个万能表试试,接好,上电,推油门看工作电流。唧唧唧唧的声音基本每个380到775的电机都有,如果起步阶段,电流猛跳上去,而坦克丝毫不动,就要考虑机械部分是不是阻力过大。也有可能电调或者电池供电电流不够大,全钢履带很沉很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大家伙还是换电调吧肯定会烧的,或者传动上再加组减速齿减轻电机负荷又加扭力

请问 再换大电调 要用哪种?  直接上电瓶车的控制器? 用舵机来控制电动车电门手柄吗?

胖胖 那个 大功率的 坦克混控太贵了。 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压约3伏,电池12伏,貌似放电能力不怎么样
假设放电足够,那可能是机械故障,检查看看哪里阻力大。
...

请问下大哥,怎么知道 启动电压是 3V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压约3伏,电池12伏,貌似放电能力不怎么样
假设放电足够,那可能是机械故障,检查看看哪里阻力大。
...

貌似我用  380 的 小电机  空载 都会 叫的,应该不是阻力的问题。

楼主:
原来是音频PWM ,怪不得我 用 380电机 空载 都会这样,哈哈,   至于散热 我再试试 如果 长时间发热厉害的话, 我想把胖胖的那8 个管子 引线出来 外接 然后 分别加散热板。

网友:
pwm波的频率正巧在音频,这个要改程序才能解决。放弃吧。

网友B:
启动电压约3伏,电池12伏,貌似放电能力不怎么样
假设放电足够,那可能是机械故障,检查看看哪里阻力大。

网友:
胖胖的电调哪能用775啊?一般的580都困难,,,空转2分钟电调就烫手了~~~

网友:
这声音太正常了  玩攀爬慢慢走的时候不都会有这声音吗

网友A:
楼主这大家伙还是换电调吧肯定会烧的,或者传动上再加组减速齿减轻电机负荷又加扭力

网友:
太有想法了。。。那是电流声,低速启动电流很大,没烧已经要拜佛了。。。还是降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