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10-07):
新买的两块12000mah 15c 6s锂
电池
,电池使用前先用正版飞科达b6ac设置成3A分别充电,充完一块再充一块,电池充满后分别测得电压A电池为25V/B电池为24V。然后电池使用后充电(电池没有过放电),充2小时后b6警示充满并停止充电,此时分别测得A电23.5V/B电23V,感觉不对呀!才那么一点点电量,就又重新充,等到平衡充警示声再次响起,测得电压A电24.6V/B电24V。所以现在迷惑是平衡充还是电池有问题,请知道的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这个 不好说

网友B:
B6有充电总容量设置,默认5000吧,还有时间限制也要改下。1万6那么大的容量2.2A充电貌似也要半天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