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电调和舵机的插头怎么插,求指导

楼主(2013-10-07):
新手第一次装船,设备买来了,忽然发现电调的信号线和舵机的输入线插头与接收机不知道怎么插,这两个插头都是一个侧面露有三个小孔能看到里面的金属部分,我不知道哪一面向上(和接收机上的文字方向一致),请指导一下。

网友A:
黑色是负极,插朝接收机上标着负的这一边

网友:
电调线插油门通道     白色信号线向内  红色线在中间 黑在外    舵机一样          电调蓝色的三条线连接无刷电机          黑色线连接电池-  红色连接电池+

网友B:
额……
电调:把电调插头向下,可以看见金属的那向自己,最右边的那根是信号线,一般为白色或棕色,中间的是正极,一般为红色,左边的是负极,一般为黑色或黄色……
接收机:接受机一般接口旁会有一个缺口,离缺口最近的是信号线,中间是正极,另一边是负极,负极一般靠在最边上,如果是横插,负极一般在最下面……

网友C:
这个没人带吗,实在没有就找个群吧,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D:
你加我QQ   我教你 1853057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是负极,插朝接收机上标着负的这一边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人带吗,实在没有就找个群吧,不然很麻烦的

发一个群号来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加我QQ   我教你 185305769

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电调:把电调插头向下,可以看见金属的那向自己,最右边的那根是信号线,一般为白色或棕色,中间的 ...

谢了,终于解决了

网友E:
这船你不是打算用2200毫安的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船你不是打算用2200毫安的电吧?

格式2200毫安3S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

我qq385750425    你那个电池不适合把

网友F:
哥们下士白混拉

网友:
船模讨论群②
173897578这是群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朋友····你那电池肯定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下士白混拉

以前玩油船,第一次玩电船。不一样啊。

网友:
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