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GALE固件的请进!!!新人求帮忙!!!!

楼主(2013-10-07):
我飞的是MINI CP!我刷了GALE固件~~~现在飞不起来的~~~里面的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陀螺仪设置、大小舵量这些设置跟原来的固件设置方法不同~~~~GALE固件的设置不懂~~~~求各位帮办给一下参数~~~~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这个很复杂的,每个机型的设置都略有差别的。你可以参考MCP说明书的设置低空连下悬停,自己摸索。然后调整。最好老鸟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复杂的,每个机型的设置都略有差别的。你可以参考MCP说明书的设置低空连下悬停,自己摸索。然后调整。 ...

我也是新入模的~现在身边也没有认识的老鸟啊~~~所以只能在这里看看谁能帮忙给个参数~~~!!!

网友A:
怎么现在飞不起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现在飞不起来的嘛??

是啊 !!刷了固件以后,里面的参数不会设置了。原厂固件设置曲线分别是L  M   H点。。GALE的固件就是EPA和EXP然后就是有9点曲线设置。。。跟原来的设置方法不同!我是刚入模···不是很懂···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刷GALE固件飞MINI CP 的玩家···给我一个螺距曲线、油门曲线、陀螺仪。摇杆曲线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刷了固件以后,里面的参数不会设置了。原厂固件设置曲线分别是L  M   H点。。GALE的固件就是EPA和 ...

你把G大的9点平分成3等分,只能固件的调整成尽量平滑的曲线不就成了,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G大的9点平分成3等分,只能固件的调整成尽量平滑的曲线不就成了,我就是这样干的。

我现在调了很多次。。感觉飞机加油没有拉力~~~不知道是哪里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调了很多次。。感觉飞机加油没有拉力~~~不知道是哪里调~~~

你把开关开关关了,调高油门,开最大油门时大桨的倾斜角度有多大?不能大于12度,我的是10度,大了要把螺距混控比调低点;小了如5,6度也不行,那就要把螺距混控比调高点。

网友A:
你把熄火开关关了,才调高油门,防止大桨转动。然后开最大油门时大桨的倾斜角度有多大?不能大于12度,我的是10度,大了要把螺距混控比调低点;小了如5,6度也不行,那就要把螺距混控比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熄火开关关了,才调高油门,防止大桨转动。然后开最大油门时大桨的倾斜角度有多大?不能大于12度,我的 ...

油门最大时。。斜盘不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门最大时。。斜盘不动的!

螺距  常规  L-20  M20  H65  原来的固件我这么设置,,,就能飞···这个固件常规螺距曲线是EPA+100 EXP 0 九个曲线点是  0 、12.5、25、37.5、50、62.6、75、87.5、100 不知道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熄火开关关了,才调高油门,防止大桨转动。然后开最大油门时大桨的倾斜角度有多大?不能大于12度,我的 ...

GALE固件的常规螺距 特技螺距  锁定螺距  参数都一样、、、就是不会调

网友(2014-01-08):
同求设置参数,大神来解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