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大:造机用什么材质不变形?

楼主(2013-10-07):
想造机,手上有球墨铸,因为太大不能切割.
现在打算用其它的金属材料做机身,请问各位老大,用什么材质不会变形???

网友A:
我的虽然小,但也是铸铁

网友B:
铸铁含碳量最高所以变形最小,减震性好抗压强度高。而球墨铸铁是铸铁中力学性能最好的一种。一般机床都是用铸铁的,其他材料要么力学性能不行 要不价格高昂,低碳钢太软,高碳钢加工性太差成本高昂,合金更用不说了。

网友C:
球墨铸铁虽然好,但加工硬化比较厉害。
一般你也买不到真正的球墨铸铁,大不了也就比普通煤生好点。
任何材料都有变形,适合就好。

网友D:
求极致啊!

网友E:
不变形?天然大理石啦,

网友:
铸铁 钢筋钢丝网水泥结构也不错 估计不耐磨 划玻璃条贴在上应该不错

网友F:
花岗岩,你看很多 精密机械 量具 都是 花岗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