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头追 校准 求教 ~~~~~~~~~~~~~~~~~~~~~~~~~~~~~~

楼主(2013-10-07):
diy头追成功朋友,请问你们在校准那个程序是怎么调的??我的头追左右正常,上下时和左右混控,我校准了很多遍了也没用,是不是我校准的哪一步错了?(还是我买的硬件有问题)
我是按照别人贴里的步骤校准(校准方法是打开Magnetometer_cal_v0_03.exe后,先点Start plot然后点setoffset to 0,接着按照第一幅图的样子摆放你的头追 ,然后按set,依次完成剩余的两幅图后点SAVE)
三幅图下面的set键每按一次都有不同的数值,它们都代表什么意思?希望会的朋友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看了我的帖子吧,你校准时附近不能有强磁,比如喇叭什么的, 动作要轻柔点,因为同时校准加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我的帖子吧,你校准时附近不能有强磁,比如喇叭什么的, 动作要轻柔点,因为同时校准加速度的

三个图,是要怎么翻转的,能说一下具体步骤吗。我以为只要摆一下图那个样子按一下那个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