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7kg舵机的马达驱动是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3-10-07):
请教,我的舵机烧了一个驱动的IC,请问谁知道这个IC一般用什么型号?谢谢! 我的舵机,接通接收电源后,直接顺时针转到头,内部见图,是否驱动的IC坏了?能告知要选什么型号吗?谢谢!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一直在转圈?如果是这样,那问题很可能是电位器坏了,或者连接有问题了,当然也可能是其他情况。不知楼主是否有万用表,如果有的话,用万用表量一下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换个电路板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一直在转圈?如果是这样,那问题很可能是电位器坏了,或者连接有问题了,当然也可能是其他情况 ...

不是电位器问题,检查过了。我自己估计是那个驱动IC坏了,已经查到是什么型号了,明天到,换下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路板不就可以了

好像淘宝找不到舵机的电路板。舵机很贵,不想就这么浪费了。。。。。

网友A:
楼主这个舵机是什么牌子?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舵机是什么牌子?价格多少?

是国产Team Xcore,200.我用在油船上

网友C:
声明我不是商家!  这个是模拟舵机控制电路板,单买IC不化算!这里有辉盛电路板卖,与你的电路板基本一样!价格在6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025140529       你在换电路板的同时检查一下舵机的电机是否扫膛。因为现在很多舵机的电机内部磁钢,使用的是塑料里面参杂磁钢粉做的磁极,舵机在经常正、反转运转时电机发热,引起舵机电机塑料磁极变形扫膛、电流增大,近而使电路板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明我不是商家!  这个是模拟舵机控制电路板,单买IC不化算!这里有辉盛电路板卖,与你的电路板基本一样! ...

谢谢!单买IC其实很便宜,只是真正焊的好那可真不容易。听你的,直接果断买板。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单买IC其实很便宜,只是真正焊的好那可真不容易。听你的,直接果断买板。再次感谢!

IC很便宜、买的数量少,但是加上运费就不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