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可以用 飞越MCPX机身么?

楼主(2013-10-07):
        我的FBL100改了主无刷,今天机身摔坏了。网上看见飞越MCPX机身不错价格比BOLT便宜不少,但是和老板交涉后被告知不能用于FBL100。请买过的童鞋说说是否可以改?莫非真的不能用于FBL100,改都没法改?

网友:
传说,可以,fbl100仿的是mcpx,这货是给mcpx设计的,那么就是给fbl100也能用,楼下补充

网友:
问一下驰远的技术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mcpx可以安装fbl100的舵机、脚架、旋翼组(中联连同浆夹横轴等一起换)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可以的……

小机子的主尾旋翼不相连,就没有什么难度,也就相当于把电子设备安装到不同的机身上吧。

网友:
不行的喔,升降舵顶侧板
如果一定要用飞越机身,需要换BO的G3后侧板,不过这是一个想法,具体后侧板是否兼容本人未实践过

网友:
貌似升降舵机打磨一下可以

网友:
可以的,要小改一下。主要是升降舵机有点卡住,把舵机电位器的电路板磨一下就好了,还有就是十字盘的定位器要垫高。夹住尾巴的那两块碳纤片最好自己再加固一下,很脆弱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不过已经买了,等货到了折腾吧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