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简单好用的焊接香蕉头的小工具啊…………

楼主(2013-10-07):
以下方法来自arducopter 官网的内容,转载并学习

一旦你知道如何做,焊接***插头并不难。请记住先给你电线上锡。秘诀就是在一块木板上两个孔(一个较大给母头,另一个较小的给公头),用来在焊接是固定插头:
固定插头的最简单方法是在连接点上加一点焊锡。然后你可以用热缩管覆盖插头。这样,您仍可以打开他们,以防将来需要更换电调或电机
某些情况下用钳子挤压就足够了,但焊接效果最好。
***焊接夹具

网友:
哈哈,早就用过了。

网友:
向来用木夹子。。

网友:
用小台钳来做,效果也很好。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把,找个大点的老虎钳或尖嘴钳,夹好后,把手那用长皮筋绑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
老虎钳啊!!!!!!!

网友:
其实还有最简单的  烙铁横着放在那个小洞洞上 上一点锡 然后就可以往里面焊;了!!!!!

网友:
随便用个东西压住就能焊

网友:
麻烦,要找几块木板,还要粘一起,还要板上钻洞。钳子一夹最省事了

网友A:
我用小台钳,你们咋就焊接那么容易?我还要先给香蕉头和电线都先上锡,然后把烙铁头插在香蕉头里保持温度,然后将电线挤进去,同时慢慢的抽出烙铁,还挺麻烦的。你们都用多少W的?

网友:
老虎钳加橡皮筋的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小台钳,你们咋就焊接那么容易?我还要先给香蕉头和电线都先上锡,然后把烙铁头插在香蕉头里保持温度, ...

你这个程序才能保证没有虚焊。

先给线上锡再给香蕉头上锡,香蕉头里的锡槽里要把锡上满,再把线插进去,线上面的锡化了才能拔烙铁头。

我有个烙铁台,带两个夹子的那种,用夹子夹香蕉头很好焊。电烙铁功率3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才能保证没有虚焊。

先给线上锡再给香蕉头上锡,香蕉头里的锡槽里要把锡上满,再把线插进去 ...

是啊,这个就是我焊接时的程序,后来发现貌似和焊锡丝有关,得用那种低温的,质量好的,银白色的焊接才会比较容易,颜色发黑的焊接很难,好像这种温度要求的比较高才能融化。经常是烙铁头一动就开始凝固了,另外,电调线上出厂时刷上去的焊锡貌似就是高温的,虽然颜色也是银白色,但是很难融化,我都是剪掉重新上锡的。

网友:
30w级别的电烙铁用好点的焊锡丝,那种翻面就凝固的应该是焊台用的。

网友:
用大力钳夹着也可以,小心别夹扁了.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  . .. .焊那个很容易啊,可必这样搞,麻烦

网友:
不错,回头自己也这样试试。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钳子,或者小台钳